请问单片机的任意IO口都能输出PWM波吗?可以不用定时器,用延时程序改变占空比吗?

楼主(2020-12-29):
小弟对PWM波原理不太明白,PWM波原理是高低电平的占比不同吧?
那么下图这一排IO口都能输出PWM波吗?用一根信号线控制电机转速,就是让这个IO口处于0和1的时间不同,就能改变占空比吗?
可以不用定时器,用延时程序来确定占空比吗?

比如说现在电机信号线连接的IO口地址为P2^1,那么要怎么写程序输出PWM波呢?

这样写对吗?
sbit IN1=P2^0;
void delay(uint z)        //延时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otor(int n1)                 /电机功率
{

          for(i=0;i<6000;i++)
    {
            IN=1;
            delay(2);     //占空比20%
           IN=0;
         delay(8);
                }

}

网友A:
当然可以,只不过有点幼稚而已,受影响极大.

网友A:
没什么实际用途,若是固定占空比或许可行,若结合其他功能,肯定存在问题.

网友B:
可以的,如果MCU不忙的话,不然会出错的:
// 理论上本代码适用所有的51系列(或兼容型号)单片机,可用于制作小玩具之类。
//不使用计数器,不使用中断。。
//测试条件: KEILC51,STC12C5A60S,5V,   蓝色LED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以下所有与脉冲相关的数值改变,均会影响变化的快慢,可适当调整
#define max_pluse 100  //最大脉宽,这里设为100,适当增减在LED表现为亮度变化的圆滑度
sbit led=P2^1;  //LED的控制脚
void  pwm_out(char  pwm_h);
/*
void delay(char n)//简单延时,会影响LED变化的时间,看情况插入
{
    while (n--)
    {
        _nop_();
        _nop_();
    }
}
*/////
void  main()
  {
   char  pwm;
    while(1)
  {
   for(pwm=0;pwm<max_pluse;pwm++)   //从0%到100%脉宽变化,在LED上表现为从暗到亮
      {pwm_out(pwm);}         //
   for(pwm=max_pluse;pwm>0;pwm--)   //从100%到0%脉宽变化,在LED上表现为从亮到暗
      {pwm_out(pwm);}         //
   }
}
void  pwm_out(char pwm_h)     //产生连续固定的脉宽波
{
    char  j;
    char  k;
    for (j=0;j<100;j++)       //连续脉宽波个数,这里设为100个,
{
for (k=0;k<max_pluse;k++)     //产生单个脉宽波
{
//////////////////////////////
         if (k<pwm_h)
{led=0;}
else
{led=1;}
/////////////////////////////
          //led=k/pwm_h;     //上面注释中的代码可用此行替代,但可能会增加代码空间
         //delay(2);            // 加入延时是为了拓宽单个脉冲宽度
       }
     }
}

网友C:
不同的单片机具有不同的IO功能。

网友D:
1.你对占空比的理解是对的,但还有一点你漏了,就是频率,或者说一个高低电平的时长也是PWM波的关键参数.
2.你的程序写的效果,单片机只控制一个I/O口的高低电平变换,这样是可以产生PWM波的,但是占空比不稳定,原因在于你这个延时函数本身延时就是不精准的,可以放到中断里做高低电平的转换,这样PWM波的占空比和频率可以稳定一些.当然以上这些是建立在单片机只控制一个IO口也只做高低电平转换的情况下分析的
如果加入其他功能,你这样的程序根本产生不了PWM波,
3.你想问的是不是有些教材上标出了PWM引脚,原因是有些单片机是有硬件PWM,这样可以产生稳定且不受干扰的PWM波.
4.比如说你现在要产生占空比20%的频率固定的PWM波,你这个程序,最后跑出来的占空比可能在20%~50%波动.然后你加一些其他功能(比如按键,LED灯之类的),占空比就飘了,变成10%~90%,
如果改成中断,也就是你说的定时器,固定时间进来改变一下IO的电平,因为时间一样所以可以产生50%的占空比,实际跑出来可能就是48%~52%,同理加上其他一些功能,占空比可能就变成45%~55%,对一些要求不高的设备是可以用的
要是换到硬件PWM那你产生的占空比是固定的,不受你添加的功能影响,除非单片机程序跑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