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与屏幕直接结合的创意装置

楼主:
各位达人,本人说一下想法,请教各位是否可行。
大体思路是:用光敏原件,检测屏幕(例如手机屏)上已经编辑好的,随时间变动的黑白色块,即可输出信号,经单片机处理,可以达到实时控制、多路控制、同步控制的目的,具有显示直观、修改编程、随时调用的优点。
色块编辑方法:只要随时间变动,具有方格结构,黑白色块可以调整的应用程序就可以使用。例如Excel,Flash等,
只要色块是不断滚动的,光敏原件就会检测到不同的信号,经单片机计算后,输出想要的执行数据。
可以用到的场合:1、编程一段音符,经过单片机处理,输出一段音乐。2、编程一段控制代码,做为工控信号,控制开关。3、编程机器人的动作,控制行动。4、编程灯光秀的字符和图案。等等
目前的问题:1、没有现成的装置,多路同步的情况,至少是多个光敏传感器的探测头。2、没有专用的屏幕因为是滚屏动作,只需要一行滚动显示色块就可以,所以手机等大屏幕浪费。3、没有直接可以使用的应用程序。excel、flash等都可以实现功能,但不能随时修改编辑,最好有一种应用程序,随时可以修改色块,并保存。
是否可行,请大家指教

网友A(2020-12-29):
这是非常有创意和有趣的。 希望看到更多的评论和意见。

网友B:
请参考条码扫描原理。

网友C:
二维码的雏形。

网友D:
光敏探头我觉得可能不太行,最好用摄像头,毕竟你的输入是检测屏幕,屏幕大小和距离对光敏探头会有要求的,而且屏幕自身的发光可能也会有影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条码扫描原理。

这个原理其实打孔纸带编程的电子化而已,黑白色块就是电子化了的纸带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条码扫描原理。

二维码是固定的,这个是随时间变化的条形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光敏探头我觉得可能不太行,最好用摄像头,毕竟你的输入是检测屏幕,屏幕大小和距离对光敏探头会有要求的, ...

看识别软件的智能化的程度了,最基本的是一排光敏二极管,贴近屏幕,每个光敏管只监测同一行的色块。因为色块是同步变化的,所以各路是同步的

网友F:
按2维码格式编好图形,显示,单片机接个摄像头,识别这个码,并做相应动作。。。

感觉蛋很疼:有电脑了,为毛不用蓝牙、WIFI之类的直传?如要说图形码块非自主产生的,可以在电脑上处理好再发给单片机呀。电脑的处理速度与方法不是单片机能比。而单片机控制电脑就容易了,以虚拟按键的方式,很简单的。

网友E:
有一种游戏叫“别踩白块儿”,黑白块在不断下落,只要稍加修改,色块滚动可以中途停止,可以修改,保存后可以继续运行。这种小程序用来编程最好了

网友G:
可以用到二维码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按2维码格式编好图形,显示,单片机接个摄像头,识别这个码,并做相应动作。。。

感觉蛋很疼:有电脑了 ...

对于行内高人觉得这种想法是小儿科的,但对门外汉,例如我自己,能用手头可以找到的方式,实现一小部分智能化功能,已经知足了。这种想法,也就适合哪种启蒙性的爱好者吧,但的确是一种可行的途径。干脆就叫“可编程电子纸带”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个原理其实打孔纸带编程的电子化而已,黑白色块就是电子化了的纸带罢了

我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条码扫描也好、触摸键盘阵列也好、人机电子围棋、、,都可以把信号直接导入单片机、电脑进行运算,为什么非要用你所述的‘检测’形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不知道你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条码扫描也好、触摸键盘阵列也好、人机电子围棋、、,都可以把信号直接导 ...

这就叫外行的奇葩脑洞吧。其实我的目的是想让手机变得有意思点。在手机上用蓝牙、无线传输等技术控制某个外展设备的确高大上,但对于普通人,非程序员,编个程序如同写天书一样,很多时候也用不到复杂的技术。您有更好的技术,能加好友帮忙,制作一个创意小产品吗?就是用手机实现某个可穿戴设备的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这就叫外行的奇葩脑洞吧。其实我的目的是想让手机变得有意思点。在手机上用蓝牙、无线传输等技术控 ...

按你描述,你这个不是创意哦~你模仿一下物联网中智能家居部分的功能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按你描述,你这个不是创意哦~你模仿一下物联网中智能家居部分的功能就行了。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手机小游戏,让没事干的找点乐子,不是非得真正做得技术超前,引领潮流。这个光敏检查设备和单片机执行设备,就算游戏的附加装置吧,实现某种自己编程展示出的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手机小游戏,让没事干的找点乐子,不是非得真正做得技术超前,引领潮 ...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你们能不能让人弄个软件,将数据通过USB口传给单片机,这样更加精准,,只要USB线够长手机还能任意移动

网友H:
衹需要在音頻中加入特定頻率的代碼片段即可在監聽中識別,該技術在國外應該早有了,通過手機監聽反饋,有廣告商用於評估廣告的實際受衆接收度,鑒于隱私保護壓力,一般處於灰色地帶應用,但是對於不需要隱私的國度,估計手機,電視乃至所有在綫設備,應該都不缺這段代碼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衹需要在音頻中加入特定頻率的代碼片段即可在監聽中識別,該技術在國外應該早有了,通過手機監聽反饋,有廣 ...

利益驱使吧。我这个纯兴趣爱好,就当个初学编程的启蒙游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那你们能不能让人弄个软件,将数据通过USB口传给单片机,这样更加精准,,只要USB线 ...

行内人可实现的途径很多,数据直传通讯,或者单独用单片机都能实现。我的想法是如何让编程小白跟玩游戏一样,编出一段有一定功能的数据,只不过这个数据是以黑白码块图片形式展现的,目的是为了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