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简易电压表,用protues仿真不出来,找不出来问题

楼主(2020-12-29):
单片机小白,网上找的电路和程序
运行不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电路连错了

还望大佬指教

楼主:
那个没问题了,想问一下就是怎么点亮第二个数码管的小数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没问题了,想问一下就是怎么点亮第二个数码管的小数点,

共阴数码管在段码后|0x80,共阳数码管在段码后&0x7f,程序里有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阴数码管在段码后|0x80,共阳数码管在段码后&0x7f,程序里有注释。

谢谢答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