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照明的功率是指交流输入功率还是LED消耗功率?

楼主:
这个不太清楚。有无标准规定?钨丝灯泡只有一个功率好理解,带有电源电路的照明电器像LED恒流电路。荧光灯电子镇流器都有消耗。标称值的功率有无相关规定?敬请高人解释。

网友A(2020-12-29):
一般按灯珠的理论额定功率标。
实际功耗一般远远低于所标的功率,基本上都是虚标

网友B:
LED照明的功率应该是指交流输入功率

网友C:
LED照明的功率肯定是指交流输入功率啦!不可能按LED消耗功率计算,因为还有个效率转换的问题!

网友D:
是指的交流输入功率。但是实际上大多都不是真实的,都存在虚标的可能,因为LED的功率都没有做到最大为了保护LED所以电流设置的都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ED照明的功率应该是指交流输入功率

如果这样,那就不是LED的功率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ED照明的功率应该是指交流输入功率

那么。恒流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是指什么?应该是直流电流吧?如此,LED电流乘以电压就是LED消耗的实际功率了。它应该低于灯的标称功率了?

网友F:
标称功率一半都是视在功率 实际的LED灯珠的功率是 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乘以电源的效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那么。恒流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是指什么?应该是直流电流吧?如此,LED电流乘以电压就是LED消耗的实际功率 ...

LED电流乘以电压就是LED消耗的实际功率,这个没错。
但是市售LED标注的功率,是按灯珠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计算的,实际应用,都是低于额定电流工作的,所以标注的功率都远远大于实际功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标称功率一半都是视在功率 实际的LED灯珠的功率是 视在功率乘以功率因数乘以电源的效率

不是视在功率吧?我测的灯管实际有效过滤和他的标称值十分接近的。如果按电压和电流乘积(视在功率)要比14W高出很多的。

网友G:
电气设备的标称功率是设备的实际输出功率,即设备的实际输出能力。设备实际消耗的功率是比其标称的功率大,多出的部分是效率或其它因数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