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16F877A单片机用电位器分压ADC输入调节PWM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20-12-29):
随着电位器的调节输入变大,然后输出的波形占空比变大,但是到某个点之后占空比有变得很小,然后再慢慢变大。很奇怪,希望大家能帮忙看看,指点指点,谢谢,下面是单片机程序
#include<pic.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CONFIG(0x3B31);
void initPWM();
void Delay1ms(uint time);
void PIC_Ad_Init(void);
uint adc_read(uchar rTemp);
uint filter(uchar No);

/******************************************************************
***函数功能:PWM初始化,设置PWM周期;
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比)
       =(255+1)*4*(1/4000000)*16 s = 4.096 ms
PWM占空比=(DCxB9:DCxB0)*Tosc*(TMR2预分频比)
  =1024*(1/4000000)*16 s =  4.096 ms
注意:如果PWM占空比值大于PWM周期,CCPx 引脚将
      不会被清零,这时占空比将达到100%;
*****************************************************************/
void initPWM()
{
INTCON=0x00; //关闭总中断和外部中断
PR2=0xff;  //写入PR2寄存器设置PWM周期,PWM周期=[(PR2)+1]*4*TOSC*(TMR2预分频比)
CCP1CON = 0x0C;  //设置PWM占空比低2位为00,设置为PWM模式
CCPR1L = 0x00; //设置PWM占空比高8位
TRISC = 0xfb;  //设置CCP1口为输出
T2CON = 0x02;  //设置TMR2预分频为16;
}
void Delay1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time;i>0;i--)
  for(j=110;j>0;j--);
}

//------------------------//PIC AD初始化--------------
void PIC_Ad_Init(void)
{
        TRISA=0XFF;//AN0-AN4输入
        PORTA=0x00;
        ADCON0=0X41;//选择默认通道AN0,开启转换Fosc/8
        ADCON1=0x82;//数据右对齐//AN0-AN7.VDD参考电压
}

/*--------------------------//PIC AD---------------------------
        函数名称:数据采集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voltage ——采集电压
            功能:采集AD电压,并作初步处理
-----------------------------------------------------------*/
uint adc_read(uchar rTemp)//选择通道数显示
{
        uint voltage=0;
        ADCON0=(rTemp<<3)|0x41;  // enable ADC, RC osc.  先选通通道
        Delay1ms(1);
        GO=0X01;                  // 开始AD转换
        while(GO);                // wait for conversion complete
        voltage=ADRESH;           //AD转换结果的高2位
        voltage=voltage<<8|ADRESL;//AD转换的高2位左移8位+低8位
        return voltage;
}

/*---------------------------------平均值滤波-----------------------*/

uint filter(uchar No)
{
        uint max=0x00;
        uint min=0xff;
        uint sum=0x00;
        uint data=0x00;
        uint ad_temp=0x00;
        uchar i=0;
        for(i=0;i<6;i++)
        {
                ad_temp=adc_read(No);
                if(ad_temp>max)
                {
                        max=ad_temp;
                }
                if(ad_temp<min)
                {
                        min=ad_temp;
                }
                sum+=ad_temp;
        }
        sum-=min;//减掉最小值和最大值
        sum-=max;
        data=sum>>2;//除以4
        return(data);
}

/******************************************
***主函数功能:PWM初始化,PWM占空比周期性变化
*******************************************/
void main()
{
        uint i,j,k;
        initPWM();
TRISC0=0;
RC0=0;
while(1)
{
        i=filter(0);   //10位AD转换结果  脉冲宽度=CCPRXL:CCPRXON(5:4)*Tosc*预分频
        j=i&0x03;       //取AD值的低2位
        k=i>>2; //取AD值的高8位
        TMR2ON=0;   //关TIMER2   CCPRXL:CCPRXON(5:4)
        CCPR1L=k;   //PWM高8位
        CCP1CON=CCP1CON|(j<<4);  //写入PWM低2位
        TMR2ON=1;
  }
}

网友A:
如果监视电位器的电压输出,电压是多少?电压线性变化吗?

楼主:
电压变化没问题

楼主:
用LED灯检测ADC的输出,发现每增加1V电压LED灯会闪一下,但还未发现问题出在哪,希望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