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温湿度检测调整报警代码

楼主(2020-12-29):
#include <DHT11.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define DHT11PIN 2        //定义温湿度针脚号为2号引脚
dht11 DHT11;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设置接口
int incomedate = 0;
int relayPin = 3;         //继电器引脚
int led=13;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Serial.begin(9600);        //连接到电脑串口监视器
  pinMode(relayPin, OUTPUT);        //继电器输出模式
  pinMode(DHT11PIN,OUTPUT);        //温湿度模块输出模式
  lcd.init();                  // 初始化LCD
  lcd.backlight();             //设置LCD背景等亮
  lcd.clear();        //清屏
  delay(1000);        //延时1000ms
}

void loop ()
{
   int chk = DHT11.read(DHT11PIN);        //将读取到的值赋给chk
int tem=(float)DHT11.temperature;        //将温度值赋值给tem
int hum=(float)DHT11.humidity;
Serial.print("Humidity:");        //打印出Humidity:
Serial.print(hum);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Tempeature:");
Serial.print(tem);        //使屏幕显示文字//打印出湿度结果

delay(200);
     lcd.setCursor(0, 0) ;        //设置光标位置为第1行第1个位置
     lcd.print("Tempeature:");
     lcd.print(tem);        //使屏幕显示温度
     lcd.setCursor(0, 1) ;
     lcd.print("Humidity:");
     lcd.print(hum);        //使屏幕显示湿度
     delay(1000);
    if (tem >24||hum>35)        //如果温度大于24摄氏度
    {
      digitalWrite(relayPin, LOW);        //继电器开,风扇开
      Serial.println(" OPEN!");
          digitalWrite(led, LOW);
    }
    else
    {
      digitalWrite(relayPin,HIGH);
      Serial.println("CLOSE!");
      digitalWrite(led, HIGH);
      }

    delay(500);        //延时0.1秒,这里也就是刷新速度。

  }

风扇 报警led dht11 lcd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