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连接led发光二极管的电路问题

楼主(2020-12-29):
P2.0在 不接R6和LED时,输出正常,
在接R6和LED后,始终为低电平,LED常亮,软件无法改变

网友A:
D2发光二极管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发光二极管接反了

不连线时能看到P2.0是高点平,一连上P2.0就变成低电平了,D2正反只能改变一直亮或者一直不亮

网友B:
首先,二极管接反肯定是有问题的,正过来后把电阻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二极管接反肯定是有问题的,正过来后把电阻去掉试试

二级管反过来并去掉电阻后,LED常亮,P2.0为蓝色,低电平,
断开连线后,P2.0为红色高电平

网友C:
LED接反,P2.0怎么会输出低电平?除非LED漏电严重或反向导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接反,P2.0怎么会输出低电平?除非LED漏电严重或反向导通了

如图所示

网友D:
玩哪门子的仿真啊?公司里面根本没机会再碰到这种软件的。
你就把LED正极接5V,LED负极串联电阻接P2.0口。做实物绝对能受控。但是仿真软件就算了。建议你们还是早点卸载这玩意。然后拿起烙铁做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