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51单片机程序调试求助!涉及矩阵键盘方面

楼主(2020-12-29):
刚刚写代码的时候发现我写的代码有问题。
我写了两篇代码,分别关于用数码管做计时器从1至1000和用矩阵键盘在数码管显示1到F的。
要求如下

下面是我写的代码,我发现主函数那段,定时器的代码和矩阵按键的代码不能同时运行(按键在数码管显示的数字只有在按键按下时才显示,松手不显示,不满足要求),但是当我把他们两个代码分别运行的时候,所得到的现象是满足预期的,为什么当我把这两个代码合在一起时不能满足预期?是哪个地方错了,求大佬们告诉我

楼主:
     这是代码在附件里这是要求

原理图也在附件里了

麻烦大佬们看看我的错误在哪
谢谢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int num;
void delayms(uint);
int apple,pear,a;
void knowledge(int,int,int);
uchar num1,ge,shi,bai,qian;
void display(uchar,uchar,uchar,uchar);

void display(uchar ge,uchar shi,ucharbai,uchar qian)   //计时器部分
{

dula=1;
       P0=table[qian];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d;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ms(5);

}

void delayms(uint times)
{
uinti,j;
       for(i=0;i<60;i++)
           for(j=0;j>times;j++);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8432)/256;
TL0=(65536-18432)%256;
num1++;
if(num1==50)
{
num1=0;
num++;
if(num ==1000)
   TR0=0;
qian= num/1000%10;
bai=num/100%10;
shi= num/10%10;
ge=num%10;

}

}

void knowledge(int apple,pear,a) //矩阵按键部分
{
  P3= 0xf0;
apple = P3&0xf0;

       if(apple!=0xf0)
       {
        P3 = 0xf0;
        apple = P3&0xf0;
        delayms(10);
        if(apple!=0xf0)
        {
              P3= 0xf0;
         apple = P3&0xf0;
         switch(apple)
              {
                case(0xe0):pear ==0;break;
                     case(0xd0):pear= 1;break;
                     case(0xb0):pear= 2;break;
                     case(0x70):pear= 3;break;
              }
   P3 = 0x0f;
   apple =P3;
              switch(apple)
              {
                case(0x0e):pear =pear;break;
                     case(0x0d):pear=pear+4;break;
                     case(0x0b):pear=pear+8;break;
                     case(0x07):pear=pear+12;break;
              }

              delayms(50);
               dula=1;
          P0=table[pear];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ms(5);
    P0=0xff;

              }
       }
}
void main()
{
TMOD=0X01;
ET0=1;
TR0=1;
TH0=(65536-18432)/256;
TL0=(65536-18432)%256;
EA=1;
dula= 0;
while(1)
{
        knowledge(apple,pear,a);
        display(ge,shi, bai,      qian);
}
}
     ...

BST-V51原理图 v3.0.pdf

网友A:
因为你定时器中断打开后,时间还没到就进入while(1)循环了。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加个标志位flag=1,然后在while(1)循环中对标志位加以判断并清0,响应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代码在附件里这是要求

原理图也在附件里了

楼主显示方式不当,给你改为有键操作显示键值,无键操作2秒自动恢复显示时间。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中断计数变量
uchar sec,min;//秒、分变量
uint count;//计数变量
uchar keyValue;//键值变量

void delayms(uint);//延时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void display();//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   //数码管动态显示
{
        static uchar i=0;//动态扫描计数变量
        uchar buf[4];//显示内容缓存数组

        if(count==0)
        {
                buf[0]=table[min/10];//显示十分
                buf[1]=table[min%10]|0x80;//显示分加小数点
                buf[2]=table[sec/10];//显示十秒
                buf[3]=table[sec%10];//显示秒
        }
        else
        {
                buf[0]=0;//不显示
                buf[1]=0;//不显示
                buf[2]=0;//不显示
                buf[3]=table[keyValue];//显示键值
        }
        P0=0x00;//消隐
        dula=1;//锁存
        dula=0;
        P0=~(0x01<<i);//送位码
        wela=1;//锁存
        wela=0;
        P0=buf[i];//送段码
        dula=1;//锁存
        dula=0;
        i++;
        i%=4;
}
void delayms(uint times)
{
        uint i,j;
        for(i=0;i<60;i++)
                for(j=0;j>times;j++);
}

void keyscan() //矩阵按键部分
{
        static bit time=0;
        P3=0xf0;
        if(P3!=0xf0)
        {
                delayms(10);
                if(P3!=0xf0&&time==0)
                {
                        time=1;
                        count=250;//预置5秒切换
                        switch(P3)
                        {
                                case(0xe0):keyValue=0;break;
                                case(0xd0):keyValue=1;break;
                                case(0xb0):keyValue=2;break;
                                case(0x70):keyValue=3;break;
                        }
                        P3=0x0f;
                        switch(P3)
                        {
                                case(0x0e):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0d):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0b):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07):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
        }
        else time=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8432)/256;//20ms
        TL0=(65536-18432)%256;
        TR0=1;
        ET0=1;
        EA=1;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18432)/256;
        TL0=(65536-18432)%256;
        num++;
        if(num>=50)//秒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min=0;
                }
        }
        if(count>0)
                count--;
}

网友C:
#include "all.h"
u8 xdata Key4x4_Read_Byte=3;//矩阵结果输出变量
u8 code Key4x4_Buffer[4]={0xfe,0xfd,0xfb,0xf7};
void Key4x4_Scan_Drive()
{
        static xdata u16 count=0;
        u8 i,j,Value;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IE2&=~0x08;
                for(i=0;i<4;i++)
                {
                        P0=Key4x4_Buffer[i];
                        Value=0x80;
                        for(j=0;j<4;j++)
                        {
                                if((P0&Value)==0)
                                {
                                        Key4x4_Read_Byte=j*4+i+1;
                                }
                                Value>>=1;
                        }
                }
                P0=0xff;
                IE2|=0x08;
        }
}

主函数 高速调用上面的函数 就行。主函数必须高速循环。不能有while(key)的这种 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显示方式不当,给你改为有键操作显示键值,无键操作2秒自动恢复显示时间。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定时器中断打开后,时间还没到就进入while(1)循环了。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加个标志位flag=1,然后在whil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clude "all.h"
u8 xdata Key4x4_Read_Byte=3;//矩阵结果输出变量
u8 code Key4x4_Buffer[4]={0xfe,0xf ...

好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