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液晶显示器电源板 故障维修求教

楼主:
一台戴尔2405fpw 液晶显示器。现象:按开机按钮,屏背光点亮约3秒即黑屏,电源开关指示灯及数字134灯开时常亮。

          检查非假黑屏,查电源板,450V20微法滤波电容坏,保险管F701开路。
          更换450V20微法滤波电容,飞线短接保险管F701,开机如前述,未有变化。
          无电路图,不知道故障点在何处,请高手教导指点!

网友A(2020-12-30):
从外观看此电源板分为主副电源两部分。可能因滤波电容损坏导致主电源大功率开关管击穿损坏。飞线短接保险管测试是错误做法,往往因此扩大故障范围。拆下主电源大功率开关管,用万用表就能判断。有经验在路测量也能判断。此类大功率开关管多为MOS管。

网友B:
保险管F701开路,飞线短接保险管F701.
你这是自己给自己挖坑。
保险管开路,应该重新上好的一个保险管在上电若是还是被烧坏就是内部短路。如果真的是内部短路导致保险管被烧开路,你飞线短接,好家伙,1年保修都保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