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打开LCD1602的背光引脚呢?

楼主(2020-12-30):
LCD1602连上单片机通电后完全不亮,就跟没通电一样的状态完全不亮,请问这一定是硬件问题吗?
我问了下厂家,他说可能是没打开背光引脚,请问要怎么打开呢?我用这个LCD1602接其他的单片机可以直接亮,但接这个单片机就没亮

网友A:
调节下R1可变电位器

网友B:
    1、其他单片机可以点亮这个LCD1602屏说明这个屏本身是好的,这很重要。
    2、你现在使用的单片机不能点亮要从软件和硬件上分析:
    1)单片机P3.7引脚最好配置为推挽模式,然后输出低电平,观察有没有点亮背光。
    2)如果背光没有点亮,使用万用表实测下单片机控制引脚电平和背光电平。
    3)不排除驱动电路三极管问题及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其他单片机可以点亮这个LCD1602屏说明这个屏本身是好的,这很重要。
    2、你现在使用的单片机不 ...

谢谢,已经解决了,把P37设为低电平就行了

网友C:
可以通过调节下R1可变电位器

网友D:
我在 51黑  分享的LCD1602的资料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685-1.html

网友E:
感谢分享解决方案 "把P37设为低电平就行"

网友F:
这种显示器的V0脚是调整显示对比度的,如果V0脚的电压调整不合适,字符显示要么很淡要么很浓,使用时调整到字符对比度合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