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系列的交通灯程序

楼主(2020-12-30):
部分代码如下:
#include<reg51.h>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LSA=P2^2;//使用138译码器控制8个灯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define GPIO_DIG P0//数码管段选,宏定义到P0
#define GPIO_TRAFFIC P1//交通灯的8个端口p1

sbit RED10=P1^0; //前进路人行道的红灯
sbit GREEN10=P1^1;//前进路人行道的绿灯
sbit RED11=P1^2;//上方公路的红灯
sbit YELLOW11=P1^3;//上方公路的黄灯
sbit GREEN11=P1^4;//上方公路绿灯

sbit RED00=P3^0;//上方人行道的红灯(其它的有8个管脚控制,这个用单片机管脚控制)
sbit GREEN00=P3^1;//上方人行道的绿灯(其它的有8个管脚控制,这个用单片机管脚控制)
sbit RED01=P1^5;//前进路的红灯
sbit YELLOW01=P1^6;//前进路的黄灯
sbit GREEN01=P1^7;//前进路的绿灯

u8 code smgduan[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显示0~F的值
u8 second;//存储时间数据
u8 DispalyData[8];//全局变量,保存动态数码管显示时间的数组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lnit()//初始化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用0001转化为16进制)(低4位T0)(TMOD=TMOD|0x01,防止对前面其他位产生影响)
        TH0=0XFC;//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65535-1000+1,结果转换为16进制)
        TL0=0X18;//由低四位溢向高四位,所以是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位
        EA=1;//打开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T0寄存器控制位,置1开始工作,置0停止工作,软件控制启动和停止)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GPIO_DIG=DispalyData[i];//相当于调用smgduan[17]的数组内容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GPIO_DIG=0x00;//消隐
        }
}
        void main()
{
        second=1;
        Timer0lnit();//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if(second==70)
                {
                        second=1;
                }
                if(second<30)
                {
                        DispalyData[0]=0x00;//对于共阴数码管是不点亮的意思,(同是低电平)
                        DispalyData[1]=0x00;//同上
                        DispalyData[2]=smgduan[(30-second)%100/10];//取十位赋值到DispalyData[i]位选,进而调用smgduan[17]数组里面的数据
                        DispalyData[3]=smgduan[(30-second)%10];//取个位同上

                        DispalyData[4]=0x00;//前两位不显示,代表另外一路口的红绿灯
                        DispalyData[5]=0x00;
                        DispalyData[6]=DispalyData[2];//后两位显示
                        DispalyData[7]=DispalyData[3];
                        DigDisplay();

                        GPIO_TRAFFIC=0xff;//所有初始灯关闭
                        RED00=1;//它内部电路接在高电平,所以给它高电平就是关闭状态
      GREEN00=1;//同上

                        GREEN11=0;//上方公路绿灯
                         RED00=0;//上方人行道红灯

                         RED01=0;//前进路红灯
                         GREEN10=0;//前进路人行道绿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