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的报错 warning C206::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楼主(2020-12-30):
如图,提示user2\mian-24-timu1wan.c(134): warning C206: 'lcd_2_num_':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以及user2\mian-24-timu1wan.c(134): error C267: 'lcd_2_num_':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求帮忙解决下

网友A:
不太确定你哪里出的问题,不过我有两个小建议:
1、写代码格式规范一下,一个“:”的代码单独占一行,这样可读性好、代码整洁,也容易定位编译器报错。
2、检查一下你调用的函数的形参数据类型和你传递给函数的数据类型是否一致。

网友B:
加没加头文件,函数有没有声明

网友C:
函数命名规则问题吧,取消最后下划线或者加个字母数字

网友D:
函数没有声明

网友E(2022-06-24):
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