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一个结合步进电机,四位数码管的电路,但是不会编汇编语言,求学习方法

楼主:
要看哪些书才能学会单片机呢?

网友A(2020-12-30):
用c也可以吧,我是小白只会c,感觉c上手挺快的,学单片机的话,书这方面大学教材应该都行,我们开的就有单片机的课,也可以看这边的教程,我看过一遍,写的挺好的

网友B:
我也想用C,但是师傅教的是汇编,必须用汇编来做

网友C:
大学教材应该就行,上面有例程的和注释的

网友D:
就用C编写,编译后会自动生成A代码

网友E:
首先使用C语言编写程序,然后将C转换为汇编语言。

网友F:
如果真要做,过去学的就只能做为一个基础。既然你觉得汇编难,何不用C试试,好像网上视频用C的占大部分。你会觉得在网上学些东西进步神速。

网友G:
不用看书。直接看视频教程《人人学会单片机》,C语言的。 就能免费看懂定时器等相关课程了。足够你搞出这点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