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进制计算器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30):
可以实现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计算,进制之间可以通过按钮点击转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char
sbit LCDEN=P3^4;
sbit RS=P3^5;
sbit RW=P3^6;
sbit BF=P0^7;
sbit change_m=P3^7;

u8 code keyval[]="789/456*123-c0=+"; //按键对应的符号
u8 data1[10];
u8 k=0;
char  m[8]={0};
double sum=0;
int flag;
void WrDatLCD(unsigned char DatVal);
void WrComLCD(unsigned char ComVal);
void delay(u16 x)          //延时x毫秒
{
u16 i,j;
for(i=0;i<x;i++)
        for(j=0;j<115;j++)
                ;
}
int convertBinaryToDecimal(long n)
{
        int decimalNumber = 0, i = 0, remainder;
        while (n != 0)
        {
                remainder = n % 10;
                n /= 10;
                decimalNumber += remainder * pow(2, i);
                ++i;
        }
        return decimalNumber;
}

int convertBinaryToDecimal8(long n)
{
        int decimalNumber = 0, i = 0, remainder;
        while (n != 0)
        {
                remainder = n % 10;
                n /= 10;
                decimalNumber += remainder * pow(8, i);
                ++i;
        }
        return decimalNumber;
}

u8 keypad4_4()//按键扫描函数:要去抖,若有按键按下,返回对应的按键值(0-15),没有按键按下返回16
{
u8 i,row,temp;
u8 key=16;//按键号,初值设置为16,目的是:没有按键按下时返回16;
          //若不设初值(默认值为0),没有按键按下时,将返回0,会误认为0被按下
row=0xef; //从第一列开始
for(i=0;i<4;i++)
{
        P1=0xff;
        P1=row;        //第i列信号,对应列为低,其他全为高
        row=_crol_(row,1);           //生成下一列信号
        temp=P1; //读入扫描信号
        temp=temp&0x0f; //屏蔽高4位列信号,只保留低4位行信号
        if(temp!=0x0f)//有按键被按下,因为第i列某行有按键按下,则低4位中有一位为低
        {
                delay(20);  //延时去抖
                temp=P1;
                temp=temp&0x0f;
                if(temp!=0x0f)   //再次确认有按键被按下
                  {
                switch(temp)  //根据低4位行信号,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
            {
                    case 0x0e:key=0+i;break; //第i列第1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d:key=4+i;break; //第i列第2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b:key=8+i;break; //第i列第3行按键被按下
                                case 0x07:key=12+i;      //第i列第4行按键被按下
            }

                        do
                        {
                                temp=P1;              //再次扫描按键
                                  temp=temp&0x0f;
                          }while(temp!=0x0f); //等待按键释放
                  }
     }

                 if(change_m == 0)
                 {
                         delay(50);
                         if(change_m == 0)
                         {
                                 flag++;
                                 if(flag == 3)
                                 {
                                         flag = 0;
                                 }
                         } while(!change_m);
                 }

}
return(key);//扫面结束,返回按键值
}

unsigned char DectectBusyBit(void)//状态判断函数(忙/闲?)
{
        bit result;
        P0 = 0xff;        //读状态前先置高电平,防止误判
        RS = 0;
        delay(5);
    RW = 1;
        LCDEN = 1;
        delay(5);
        result=BF; //若LCM忙,则反复测试,在此处原地踏步;当LCM闲时,才往下继续
        LCDEN = 0;
        return result;
}

void WrComLCD(unsigned char ComVal)//写命令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先检测LCM是否空闲
        RS = 0;
        delay(1);
    RW = 0;
        LCDEN = 1;
        P0 = ComVal;
        delay(1);
        LCDEN = 0;
}

void WrDatLCD(unsigned char DatVal)//写数据函数
{
while(DectectBusyBit()==1);
        RS = 1;
        delay(1);
    RW = 0;
        LCDEN = 1;
        P0 = DatVal;
        delay(1);
        LCDEN = 0;
}

void LCD_Init(void)//1602初始化函数
{
        WrComLCD(0x38);     // 功能设定:16*2行、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ComLCD(0x38);
        WrComLCD(0x38);
//多次重复设定功能指令,因为LCD启动后并不知道使用的是4位数据接口还是8位的,所以开始时总是默认为4位
        WrComLCD(0x01);    // 清屏
        WrComLCD(0x06);    // 光标自增、屏幕不动
        delay(1);              // 延时,等待上面的指令生效,下面再显示,防止出现乱码
        WrComLCD(0x0c);    // 开显示
}

void compute(){
        u8 i,j=0,k,n=0;
        char data3[3]={0};
        int sum1,data2[4]={0};
        int a,b,c,d,o;
        int getValue[6]={0};
        sum=0;

        for(i=0;data1[i]!='\0';i++){
                  if(data1[i]!='+' && data1[i]!='-' && data1[i]!='*' && data1[i]!='/'){
                          data2[j] =data2[j]*10+(data1[i]-'0');

                  }
                  else{
                          data3[n++] = data1[i];
                          j++;
                  }
        }
        a=data2[0];
        b=data2[1];
        c=data2[2];
        d=data2[3];
        if(flag == 1)  //如果二进制
        {
        a=convertBinaryToDecimal(a);
        b=convertBinaryToDecimal(b);
        c=convertBinaryToDecimal(c);
        d=convertBinaryToDecimal(d);
        }
        if(flag == 2)  //如果8进制
        {
        a=convertBinaryToDecimal8(a);
        b=convertBinaryToDecimal8(b);
        c=convertBinaryToDecimal8(c);
        d=convertBinaryToDecimal8(d);
        }

        for(i=0;i<n;i++){
                if(i==0){
                        if(data3[0]=='+')  sum = a + b;
                        if(data3[0]=='-')  sum = a - b;
                        if(data3[0]=='*')  sum = a * b;
                        if(data3[0]=='/')  sum = a / (double)b;
                }
                if(i==1){
                        if(data3[1]=='+')  sum = sum+c;
                        if(data3[1]=='-')  sum = sum-c;
                        if(data3[1]=='*')  sum = sum*c;
                        if(data3[1]=='/')  sum = sum/((float)c);
                }
                if(i==2){
                        if(data3[2]=='+')  sum = sum+d;
                        if(data3[2]=='-')  sum = sum-d;
                        if(data3[2]=='*')  sum = sum*d;
                        if(data3[2]=='/')  sum = sum/((float)d);
                }

        }

        //判断是小数输出还是整数输出
        sum1 = sum;
        if(sum1==sum){

                switch(flag)
                {
                        case 0:sprintf(m,"%d",sum1);break;
                        case 2:sprintf(m,"%o",sum1);break;
                        case 1:
        for(a=0;a<6;a++)
        {
                getValue[a]=0;
        }
        a=0;
        while(sum1!=0)
        {

                o=sum1/2;
                a++;
                getValue[a]=sum1-o*2;
                sum1=sum1/2;
        }
                        for(b=a;b>=1;b--)
        {
                        WrDatLCD('0'+getValue[b]);
        }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sprintf(m,"%f",sum);
        }

        if(flag!=1){
        //把结果输出出来
        for(k=0;m[k]!='\0';k++){
         WrDatLCD(m[k]);
        }
}

        WrComLCD(0x80+0x40+15);
        switch(flag)
        {
                case 0:                WrDatLCD('D');break;
                case 1:                WrDatLCD('B');break;
                case 2:                WrDatLCD('O');break;
        }
}

void main()
{
        int y;
        LCD_Init();
        delay(5);   //延时,等待初始化完成
        WrDatLCD('0');
                WrComLCD(0x80);           //设置显示地址第一行第一位:0X00(0x80+0x00)

        while(1){

                y= keypad4_4();
                if(y==12)  { k=0;WrComLCD(0x01);WrDatLCD('0'); WrComLCD(0x80);}   //清屏
……………………

网友A(2021-10-11):
请问进制之间怎么转换

网友B:
实现二进制、八进制、十进制计算,进制之间可以通过按钮点击转换?可以通过哪个按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