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A/D转换实现按键扫描的思路?

楼主:
请问这个程序,求大神分享一下思路

网友A(2020-12-31):
u8 xdata ADC_Read_Data=0;
u8 xdata ADC_Write_Data=0;//0~7
void ADC_Init()
{
        P1M1|=0x03;
        P1M0&=0xfc;
        P1ASF|=0x03;
        CLK_DIV&=0xdf;
        ADC_RES=0;
}

void ADC_Read_Data_Drive()
{
        ADC_RES=0;
        ADC_CONTR=0xe8|ADC_Write_Data;
        while(1)
        {
                if(ADC_CONTR&0x10)//不等于0
                {
                        ADC_Read_Data=ADC_RES;
                        break;
                }
        }
        ADC_CONTR=0;
}
使用单片机P1.2口的ADC转换,得到ADC转换结果0~255.然后确定在某个ADC范围是某个按键。比如 你图纸的k1,对应的ADC值可以设定为0~50.那么 90~150 可以认为是K2

网友B:
程序思想应没问题,就是消抖,抗干扰怎么处理,另K值没计算.不好说是否正确

网友C:
汽车方向盘按键大多采用这种单线多开关结构,思路与原理没有问题,消抖要考虑,最好加小电容硬件消拌

网友D:
使用模数转换读取按键可以节省IO。 在一个模拟输入上,按键与不同的电阻器相连,方式是按下不同的按键可以导致模拟输入读取的电压值不同,从而可以检测到特定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