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交通显示系统源代码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20-12-30):
由单片机,交通灯状态显示系统、LED数码显示系统等几大部分组成。系统除基本的交通灯功能外,还具有倒计时、紧急情况处理等功能,较好的模拟实现了十字路口可能出现的状况。
本系统采用单片机C语言编写,主要编写了主程序,LED数码管显示程序等。总体上完成了软件的编写。

交通显示系统
  设计要求
  • 东西干道和南北干道的通行分左行,右行,直行,其中左行,右行固定15秒;直行固定30秒。

(2)信号灯分绿灯,红灯,黄灯,每次绿灯换红灯时,黄灯亮3秒。

(3)东西干道和南北干道交替控制,每次干道绿灯交替时,有3秒钟所有干道的交通灯都是黄灯闪烁3秒钟,提示已经进入路口的车辆迅速通过。

(4)当遇到突发状况时,各个方向静止通行,显示红灯,并维持5秒倒计时。

2.分析

(1)分析目前交通路口的基本控制技术以及各种通行方案,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交通控制的初步方案。

(2)及系统应拥有的各项功能,在这里,本设计除了有信号灯状态控制能实现基本的交通功能,还增加了倒计时显示提示。

(3)进行显示电路,灯状态电路,按键电路的设计和各器件的选择及连接,大体分配各个器件及模块的基本功能要求。

(4)进行软件系统的设计,对于本系统,本人采用C语言编写,对单片机内部结构和工作情况做了充足的研究,了解定时器,中断以及延时原理,总体上完成了软件的设计。

图1系统框图
3. 硬件设计分析
3.1单片机选型:AT89C51

与MCS-51单片机产品兼容,8k字节在系统可编程Flash存储器,1000次可檫写周期,全静态操作:0Hz~33Hz,三级加密程序存储器,32个可编程I/O口线,三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八个中断源、全双工UART串行通道、低功耗空闲和掉电模式、掉电后中断可唤醒、看门狗定时器、双数据指针、掉电标识符。

当8051的ALE及/PSEN两引脚输出高电平,RST引脚高电平到时,单片机复位。RST/VPD端的高电平,若直接由启动瞬间产生,则为启动复位,若通过按动按钮产生高电平复位称手动复位。图中,上电时,接通电源,电容器C相当于瞬间短路,+5V加到了RST/VPD端,该高电平使8051全机复位。若运行过程中,需要程序从头执行,只需按动按钮S,则直接把+5V加到了RST/VPD端,从而复位。显然,该电路即可以上电复位,也可以手动复位,是常用复位电路之一[5]。

3.3数码管显示
图4数码管显示

此处采用的数码管时共阴极数码管,G、F、E、D、C、B、A七个端口是输入端口,对其各位进行赋值,置位则亮,复位则灭,用此来显示出相应的数字;1、2两端用来控制高位和低位的选通显示,只要对端口置位,便可以选择该端口,并对其所代表的位进行赋值,显示。正常通行状况下,数码管从30秒开始倒计时,各个方向,对应点亮红绿黄灯。遇到突发状况,数码管从5秒开始倒计时,各方向禁止通行,点亮红灯。

3.4红绿灯显示
图5红绿灯显示

每个路口都采用了3个LED灯来显示,分别代表红绿黄三种灯,来模拟路口交通的变换。其中D7和D8表示转弯模块[6]。

以南北方向举例,正常状况下,从30秒开始倒计时,南北方向可直行,即绿灯(D6)亮起,东西方向禁止通行,亮红灯(D2)。当显示至15秒时,南北方向可直行和转弯,即两个绿灯(D6和D7)亮起,东西方向禁止通行,亮红灯(D2)。当显示至3秒时,通知车辆快速通过,南北黄灯(D5)闪烁,东西方向禁止通行,亮红灯(D2)。

3.5键盘:独立键盘+中断
图6独立键盘+中断

采用开关来控制进入中断,可以在路口出现紧急情况时,拉动开关。使红绿灯发生相应的改变,已处理紧急情况下车辆通行。

当发生突发情况时,如救护车通过,接通上面的按键,各个方向中止当前状态,即禁止通行,各个方向点亮红灯,并维持5秒倒计时。当结束5秒倒计时,各个方向恢复到中止前的状态。

3.6系统原理图
图7总电路图
4. 软件设计
4.1总体流程
图8流程图

4.2循环流程控制思路
图9流程控制图
  仿真分析
5.1正常运行状态
图10正常运行状态

5.2左右行显示
图11左右行显示
5.3黄灯闪烁显示
图12黄灯闪烁显示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uintunsignedint
#defineucharunsignedchar
uchartemp,aa,nn;
sbitrn=P2^0;              //南北红灯
sbitnb=P2^1;              //南北黄灯
sbitgn=P2^2;              //南北绿灯
sbitrw=P2^3;              //东西方向红灯
sbitdx=P2^4;              //东西方向黄灯
sbitgw=P2^5;              //东西方向绿灯
sbitshi=P3^6;              //十位
sbitge=P3^7;//个位
bitflag=0;
ucharcode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
0x79,0x71};/*将数字0123456789的16进制数定义成数组用以显示*/
voiddelay(uintz);//延迟
voiddisp(uintn);
voidnb_flash(void);
voiddx_flash(void);
voidxint0();
voidtimer0();
voidLED_ON();
voidxint1();
voidnanbei();
voiddongxi();/*将所使用的子函数定义*/
voidmain()
{
uintnum;
num=0;
aa=0;
TMOD=0x01;                                          //方式116位定时器
TH0=(65536-50000)/256;//定义装入定时器高8位的时间常数
TL0=(65536-50000)%256;//定义装入定时器低8位的时间常数
EA=1;                                                        //开关总中断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TR0=1;                                                        //打开定时器T0
EX0=1;                                                        //允许外部中断0中断
IT0=0;                                                        //禁止T0溢出中断
EX1=1;                                                        //允许外部中断1中断
IT1=1;/*中断初始化*/              //允许T1溢出
while(1)
{
nanbei();
nb_flash();
dongxi();
}
}
voiddelay(uintz)                                                                      //延迟
{uint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timer0()interrupt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a++;
if(aa==9)
{
aa=0;
flag=1;
}
}
voiddisp(uintn)/*显示子函数*/
{
while(!flag)              //flag=0
{
ge=0;
P0=table[n%10];
delay(50);
shi=1;
ge=1;
shi=0;
P0=table[n/10];
delay(50);
shi=1;
ge=1;
}
if(flag==1)
flag=0;
}
voidnanbei()/*南北方向的红绿灯和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intnum;
num=30;
              disp(num);
while(num<=30&&num>15)
{
num--;
P2=0xf3;
disp(num);
}
while(num<=15&&num>4)/*南北方向及转弯的红绿灯和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num--;
P2=0xb3;
disp(num);
}
}
voidnb_flash(void)/*南北方向的黄灯和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inta;
for(a=3;a>0;a--)
{
P2=0xf5;
nb=1;                            //
delay(100);
nb=0;                            //
disp(a);
}
}
voiddongxi()/*东西方向的红绿灯和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uintnum;
num=30;
while(num<=30&&num>15)
{
P2=0xde;
              disp(num);
num--;
}
while(num<=15&&num>3)/*东西方向及转弯的红绿灯和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num--;
P2=0x5e;
disp(num);
}
while(num<=3&&num>0)/*东西方向的黄灯和数码管显示子函数*/
{
P2=0xee;
dx=1;                            //
delay(100);
dx=0;                                          //
disp(num);
num--;
}
}
voidxint0()interrupt2/*中断定义*/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LED_ON();                                          //
}
voidLED_ON()                            //中断2全红灯
{
uintb;
rn=0;                                          //南北红
rw=0;                                          //东西红
gn=1;                                          //南北绿
gw=1;                                          //东西绿
nb=1;                                          //南北黄
dx=1;                                          //东西黄
for(b=5;b>0;b--)
{
ge=0;
shi=1;
P0=table[b];
delay(1000);
ge=1;
shi=1;
}
retur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