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密码锁程序与电路图

楼主:
功能描述,开机无显示。
按下除号,开始输入密码,显示短线,初始密码为0000。
输入完后,按下on/c键,确定。正确显示open,错误显示err。
=键为取消键,输入密码过程中,按下取消键,数码管全亮1s,然后灭掉。恢复初始状态。
按下乘号,设置密码,此时数码管显示短线。
输入正确密码后,进入更改密码状态,显示全F。
输入更改后密码,按下on/C键,确认。
PS:1输入任意时刻,都可按等号返回初始状态。2输入时,数字会相应的显示。

通过Protues仿真,电路图为protues输出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数码管编码。
uint8 code SEG7LED[26] =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0x00,0x40,0xff,
                                                  0x3f,0x73,0x79,0x37, //open
                                                  0x79,0x77,0x77};                //err
//变量声明
uint8 Ge,Shi,Bai,Qian;//数码管各个位
uint8 WeiNum=1;
uint8 code P1Pin[9]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0xff};
uint8 state=0;//记录密码锁状态,0为待机状态,1为输入密码,2,3为设置密码
uint8 InputNum=1;//记录输入密码时,目前密码的位数。
uint8 InPassWord[4];
uint8 PassWord[4]={0,0,0,0};
//函数声明
void initTimer0();
void display(uint8 WeiNum);
uint8 keyscan();
void delayms(uint16 Xms);
void password(uint8 key);
uint8 Compare(uint8 InPassWord[4]);

void main()
{
        uint8 key;
        initTimer0();
        while(1)
        {
                key = keyscan();
                password(key);
        }
}

void initTimer0()
{
        EA = 1;
        ET0 = 1;
        TMOD = 0X01;
        TH0 = (65535-5000)/256;
        TL0 = (65535-5000)%256;
        TR0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5-5000)/256;
        TL0 = (65535-5000)%256;
display(WeiNum);
        WeiNum ++;
        if(WeiNum==5)
                WeiNum = 1;
}

void display(uint8 WeiNum)
{
        switch(WeiNum)
        {
                case 1:
                {
                        P2 = 0xff;
                        P0 = SEG7LED[Qian];
                        P2 = 0xfe;
                        break;
                }
                case 2:
                {
                        P2 = 0xff;
                        P0 = SEG7LED[Bai];
                        P2 = 0xfd;
                        break;
                }
                case 3:
                {
                        P2 = 0xff;
                        P0 = SEG7LED[Shi];
                        P2 = 0xfb;
                        break;
                }
                case 4:
                {

                        P2 = 0xff;
                        P0 = SEG7LED[Ge];
                        P2 = 0xf7;
                        break;
                }
                default:
                {
                        P2 = 0xff;
                        P0 = 0xff;
                        P2 = 0xff;
                        break;
                }
        }
}

void delayms(uint16 Xms)
{
        uint16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uint8 keyscan()
{
        uint8 i=0;
        uint8 key8=0xff;
        uint8 key=0xff;
        uint8 Button;
        for(i=0;i<4;i++)
        {
                P1 = P1Pin[ i];
                Button = P1;
                if(Button != P1Pin[ i])
                {
                        delayms(5);
                        Button = P1;
                        if(Button != P1Pin[ i])
                        {
                                key8 = Button;
                        }
                        while(Button != P1Pin[ i])
                        {        Button = P1;        }
                }
        }
        switch(key8)
        {//0~9数字键,12确定,14取消,10输入密码,11设置密码。
                case 0xee:{key = 7;break;}
                case 0xde:{key = 8;break;}
                case 0xbe:{key = 9;break;}
                case 0x7e:{key = 10;break;}
                case 0xed:{key = 4;break;}
                case 0xdd:{key = 5;break;}
                case 0xbd:{key = 6;break;}
                case 0x7d:{key = 11;break;}
case 0xeb:{key = 1;break;}
                case 0xdb:{key = 2;break;}
                case 0xbb:{key = 3;break;}
                case 0x7b:{key = 15;break;}
                case 0xe7:{key = 12;break;}
                case 0xd7:{key = 0;break;}
                case 0xb7:{key = 14;break;}
                case 0x77:{key = 16;break;}
                default:{key = 0xff;break;}
        }
        return key;
}

void password(uint8 key)
{//0~9数字键,12确定,14取消,10输入密码,11设置密码。
        uint8 i;
        if(key!=0xff)
        {
                switch(state)
                {
                        case 0:
                        {
                                if(key == 10)
                                {
                                        state = 1;
                                        Ge =17;Shi=17;Bai=17;Qian=17;
                                }
                                else if(key == 11)
                                {
                                        state = 2;
                                        Ge =17;Shi=17;Bai=17;Qian=17;
                                }
                                break;
                        }
                        case 1:
                        {
                                if(key>=0 && key <= 9)
                                {
                                        switch(InputNum)
                                        {
                                                case 1:
                                                        Ge = key;InPassWord[0]=key;
                                                        break;
                                                case 2:
                                                        Shi = key;InPassWord[1]=key;
                                                        break;
                                                case 3:
                                                        Bai = key;InPassWord[2]=key;
                                                        break;
                                                case 4:
                                                        Qian =key;InPassWord[3]=key;
                                                        break;
                                                default:
                                                        break;
                                        }
                                        if(InputNum<5)
                                                InputNum++;
                                }
                                else if(key == 12)
                                {
                                        if(Compare(InPassWord))
                                        {
                                                Ge =22;Shi=21;Bai=20;Qian=19;
                                                for(i=0;i<4;i++)
                                                        InPassWord[ i] = 0xff;
                                        }//open
                                        else
                                        {        Ge =16;Shi=25;Bai=24;Qian=23;}//err
                                        delayms(1000);
                                        InputNum =1;
                                        state = 0;
                                }
                                else if(key == 14)
                                {
                                        Ge =18;Shi=18;Bai=18;Qian=18;//全亮
                                        delayms(1000);
                                        state = 0;
                                        InputNum =1;
                                }
                                break;
                        }
                        case 2:
                        {
                                if(key>=0 && key <= 9)
                                {
                                        switch(InputNum)
                                        {
                                                case 1:
Ge = key;InPassWord[0]=key;
                                                        break;
                                                case 2:
                                                        Shi = key;InPassWord[1]=key;
                                                        break;
                                                case 3:
                                                        Bai = key;InPassWord[2]=key;
                                                        break;
                                                case 4:
                                                        Qian =key;InPassWord[3]=key;
                                                        break;
                                                default:
                                                        break;
                                        }
                                        if(InputNum<5)
                                                InputNum++;
                                }
                                else if(key == 12)
                                {
                                        if(Compare(InPassWord))
                                        {        Ge =15;Shi=15;Bai=15;Qian=15;
                                                for(i=0;i<4;i++)
                                                        InPassWord[ i] = 0xff;
                                                state =3;
                                        }//ffff
                                        else
                                        {        Ge =16;Shi=25;Bai=24;Qian=23;
                                                state =0;
                                        }//err
                                        delayms(1000);
                                        InputNum =1;
                                }
                                else if(key == 14)
                                {
                                        Ge =18;Shi=18;Bai=18;Qian=18;//全亮
                                        delayms(1000);
                                        state = 0;
                                        InputNum =1;
                                }
                                break;
                        }
                        case 3:
                        {
                                if(key>=0 && key <= 9)
                                {
                                        switch(InputNum)
                                        {
                                                case 1:
                                                        Ge = key;PassWord[0]=key;
                                                        break;
                                                case 2:
                                                        Shi = key;PassWord[1]=key;
                                                        break;
                                                case 3:
                                                        Bai = key;PassWord[2]=key;
                                                        break;
                                                case 4:
                                                        Qian =key;PassWord[3]=key;
                                                        break;
                                                default:
                                                        break;
                                        }
                                        if(InputNum<5)
                                                InputNum++;
                                }
                                else if(key == 12)
                                {
                                        Ge =16;Shi=16;Bai=16;Qian=16;
                                        delayms(250);
                                        Ge =17;Shi=17;Bai=17;Qian=17;
                                        delayms(250);
                                        Ge =16;Shi=16;Bai=16;Qian=16;
                                        delayms(250);
                                        Ge =17;Shi=17;Bai=17;Qian=17;
                                        state = 0;
                                        InputNum =1;
                                }
                                else if(key ==14)
                                {
                                        Ge =18;Shi=18;Bai=18;Qian=18;//全亮
                                        delayms(1000);
                                        for(i=0;i<4;i++)
                                                        PassWord[ i] = InPassWord[ i];
                                        state = 0;
                                        InputNum =1;
                                }
                        }
                }
}
        else//如果没有按键按下
        {
                if(state == 0)
                {
                        Ge =16;Shi=16;Bai=16;Qian=16;//不显示
                }
        }
}
uint8 Compare(uint8 InPassWord[4])
{
        uint8 i;
        uint8 out=1;
        for (i=0;i<4;i++)
                if(InPassWord[ i]==PassWord[ i])
                        out = out & 1;
                else
                        out = 0;
        return out;
}

网友A(2021-06-24):
请问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B(2022-04-07):
引用 网友A:
请问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啊

定时器是用做设定时间用的,一共有五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