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制作电子时钟,实现不了1s,我的代码哪错了,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0-12-31):
#include<stc12c5a60s2.h>

sbit led=P2^1;

unsigned char code qdm[]={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0xff};
unsigned char code wei[]={0x08,0x04,0x02,0x01};
unsigned char sj[]={0,0,0,0};           //
unsigned char zt=0;
unsigned char c;
unsigned char ss;
unsigned char mm;
unsigned char hh;

void timer0init(void);
void timer1init(void);
void int0init(void);
void int1init(void);
void xianshi(void);
void xsm(void);
void xsh(void);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软件延时
{
        unsigned int j;
        while(i--)
                for(j=600;j>0;j--);
}

void main(void)
{
        int0init();
        int1init();
        timer0init();
        timer1init();
        EA=1;
        while(1)
        {
                switch(zt)
                {
                        case 0:TR0=1;xianshi();break;         //正常时钟状态
                        case 1:xsm();break;         //调分
                        case 2:xsh();break;         //调时
                        default:break;
                }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P0=wei[i];
                P1=qdm[sj[i]];
                delay(1);
        }
}

void xianshi(void)
{
        sj[0]=hh/10;
        sj[1]=hh%10;
        sj[2]=mm/10;
        sj[3]=mm%10;
}

void xsm(void)
{
        sj[0]=10;
        sj[1]=10;
        sj[2]=mm/10;
        sj[3]=mm%10;
}

void xsh(void)
{
        sj[0]=hh/10;
        sj[1]=hh%10;
        sj[2]=10;
        sj[3]=10;
}

void int0init(void)
{
        IT0=1;
        EX0=1;
}

void int1init(void)
{
        IT1=1;
        EX1=1;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定时计数器0初始化
{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F0=0;                                                //打开中断
        ET0=1;                                                //定时计数器0的中断开关
}

void timer1init(void)                    //1毫秒定时计数器1初始化
{
        TMOD=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65536-1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65536-1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F1=0;                                            //清除TF1标志
        ET1=1;                                //定时计数器1的中断开关
        TR1=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L0=(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0=(65536-50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c++;
        if(c==20)                                        //累加20次50ms,1s时间到
        {
                c=0;                                        //清零,方便下一次计数
                led=~led;
                ss++;
                if(ss==60)                                //累加60次1s,1分钟时间到
                {
                        ss=0;
                        mm++;
                        if(mm==60)                        //累加60次1分钟,1小时时间到
                        {
                                mm=0;
                                hh++;
                                hh%=24;                        //累加到23清零
                        }
                }
        }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中断向量号一一对应
{
        TR1=0;
        display();

        TL1=(65536-1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H1=(65536-1000)/256;           //设置定时初值
        TR1=1;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TR0=0;
        zt++;
        if(zt==3)zt=0;
}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switch(zt)
        {
                case 0:break;
                case 1:mm++;if(mm==60)mm=0;break;
                case 2:hh++;if(hh==24)hh=0;break;
                default:break;
        }
}

网友A:
你的延时调用消耗了时间。所以不准。你需要仿真一下延时程序。如果你有显示屏的话,看一下实际的延时时间是多少。

网友B:
你使用了4个中断,时间基准用的T0。那你把T0的中断优先级设到最高,其他中断优先级设低。这样就不至于影响T0中断。

网友C:
这两个函数int0init();        int1init();都被吊用,同时在这两个函数中都是用了TMOD。那么问题就来了。TMOD是同时控制i两个计数器的,低四位定义定时器/计数器T0,高四位定义定时器/计数器T1。
你先赋值TMOD=0x01,表示让T0工作于工作方式1,16为基数模式;T1工作于方式0、13位计数器。
然后后面又再次赋值TMOD=0x10,表示让T1工作于工作方式1,16为计数模式;T0方式0、13位计数器。
按照执行顺序,最后只有T1工作于模式1、16位计数模式,而T0工作于模式0、13位计数模式,这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你如果想让T0、T1同事工作,可以在第二次赋值时,使用或的方式:TMOD |=0x10;
这样才能保证T0,T1都工作于模式1、16位计数模式。
另外因为存在中断嵌套的问题,需要指定中断的优先级。程序中注意合理使用禁中断、开中断处理,防止互相干扰,导致程序异常。

网友D:
定时器设置不当,按键、显示程序欠妥。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长短按键8位数码管闹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使用了4个中断,时间基准用的T0。那你把T0的中断优先级设到最高,其他中断优先级设低。这样就不至于影响T ...

请问怎么设置优先级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设置优先级呀

PT0=1;  PT1=0;  PX0=0;  P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