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单片机哪个IO口可以输出PWM波呢?

楼主:
小弟对PWM波不太懂,我知道可以用单片机的IO口,通过输出不同占比的高低电平输出PWM波,但不理解的是,单片机的任意一个IO口都可以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输出PWM波吗?
这是这个单片机的电路图,请问这些IO口(比如P0和P2)都能输出PWM波吗?一般会用哪个引脚来输出PWM?

我想用PWM控制无刷电调,只需要让无刷电调的信号线连接上这个输出PWM的引脚就可以了吗?
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A(2020-12-31):
从你这图看得出,CLKOUT0/1/2就可以输出PWM

网友B:
CCP0  和CCP1 这两个脚是PCA模块,可以做PWM输出。建议你学习《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学习使用STC15W系列的PWM模块。他比PCA模块做PWM 更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CP0  和CCP1 这两个脚是PCA模块,可以做PWM输出。建议你学习《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学习使用STC15W ...

那请问像P20,P21这种引脚能输出PWM波吗?

网友D:
P20,P21引脚可以输出PWM波形。

网友E:
只有p34和p35可以输出pwm,因为输出pwm需要定时器的打开和计数,需要中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像P20,P21这种引脚能输出PWM波吗?

P2口 你只能用定时器模拟PWM输出了。我刚刚发的贴子 审核后应该可以观看了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20-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B:
CCP0  和CCP1 这两个脚是PCA模块,可以做PWM输出。建议你学习《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学习使用STC15W ...

这个是正解

网友G:
可以查看STC12C5的数据表以获取有关其PWM输出的信息。

网友H:
按道理来说每个IO口都可以输出PWM波形,只是定时器定时的时间而已,

网友I:
4脚和5脚可以输出PWM CCPx

网友J:
请查看数据手册,就知道哪个IO可以输出PWM了
如果电路已经画好了,P2.0,P2.1也是一样可以输出PWM的,所有IO都可以输出PWM
使用定时器可以输出PWM

网友K:
CCP0  和CCP1

网友L:
4脚和5脚;CCP0  和CCP1

网友M:
试一下   CLKOUT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