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那中能直接接RS232接口的显示屏吗?

楼主(2020-12-31):
请问有能直接接这种232接口的显示屏吗?

网友A:
串口屏一般都是TTL串口的,RS232的只能自己来做了

网友B:
有啊,电脑的液晶屏就是。

显示屏为了方便基本上都是FPC接口或者插针式接口的,你这种需要自己做或者找人定做。
我一直搞不明白你为啥一直要和RS232过不去,RS232是远距离有线通讯的,如果你只是要他的串口直接引线就好了,如果是为了在远距离里观察情况的话可以买一个这种母头的接线线然后你会发现线的另一头是USB,USB接口里面有RX TX再接一个单片机控制LCD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开发版的串口一般是用来连接电脑,在电脑上使用诸如超级终端之类的软件来显示开发板发过来的调试信息用的,而且可以想开发版发出指令,是交互的。你可以个找台电脑,用串口电缆连接起来。在电脑上启动终端仿真程序,查看信息。类似的终端仿真程序还有很多可以用,比如SecureCRT,MobaXterm,HyperTerminal等等,很多的。我个人推荐MobaXterm,很好用,功能也多

网友D:
组态屏,比如威纶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