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单片机 定时器做PWM程序

楼主(2020-12-31):
很多小白不明白PWM怎么回事。只能说明你们看的教程没讲。我们人人学会单片机教程就讲过。其实很简单的。特分享CPU定时器模拟PWM输出给你们
#include "STC89.H"                                        //头文件包含
#include <intrins.h>                                //头文件包含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名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名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重新定义数据类型名
sbit PWM_OUT=P2^1;
u8 idata PWM_Write_Byte[3]=0;

//****************************祁绪电子 2020年5月***
// 定时器0初始化  晶振11059200,12T,输出50Hz的PWM,占空比0~255
// 定时器初值为:256-(11059200÷12÷50Hz÷256) = 184 = 0xB8
void PWM_Init(void)
{
        TMOD &= 0xF0;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MOD |= 0x02;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B8;;                    //定时器初值
    TH0 = 0xB8;                                //定时器重装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允许定时器0申请中断
        EA=1;                                                        //中断总闸闭合
}
//****************************祁绪电子 2020年5月***
//定时器0的CPU处理函数,位置任意写都行
void PWM_Display_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pwm_t=0;                                 //局部变量,不丢失数据
        if(pwm_t<PWM_Write_Byte[0])
        {
                PWM_OUT=1;
        }
        else PWM_OUT=0;
        pwm_t++;
}

//***************************祁绪电子 2020年5月***
// PWM 数模变换数据分配
void PWM_Allot()
{
        static u8 kkk=0;
        static u8 count=0;
        count++;
        if(count>100)
        {
                count=0;
                kkk++;
                PWM_Write_Byte[0]=kkk;        //kkk为占空比自动增加
                PWM_Write_Byte[1]=10;
                PWM_Write_Byte[2]=10;
        }
}

void main()                                                        //主函数
{
        PWM_Init();
        while(1)                                                //主函数大循环
        {
                PWM_Allot();
        }
}

网友A:
请问PWM_Write_Byte[3]的作用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进行数模转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PWM_Write_Byte[3]的作用是什么啊?为什么要进行数模转换呢?

你居然能问这种问题,你家的灯,你不开它你又看不见,开它吧你又觉得太亮,太浪费电。而有时候必须最亮工作。你说怎么办?

网友B:
这貌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PWM

网友C:
学习啦!用到哪里学习到哪里,知识慢慢地积累

网友D:
程序看的很清楚,真是用心啊

网友E(2023-09-13):
需要这样才能产生准确的50HZ的PWM。
void PWM_Init(void)
{
    TMOD &= 0xF0;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TMOD |= 0x02;                   //配置定时器工作模式 8位自动重装模式
    TL0 = 0xB8;;                    //定时器初值
    TH0 = 0xB8;                     //定时器重装初值
    TR0 = 1;                        //启动定时器0
    ET0=1;                          //允许定时器0申请中断
    EA=1;                           //中断总闸闭合
}
void PWM_Display_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pwm_t=0;                                 //局部变量,不丢失数据
                TR0 = 0;
        if(pwm_t<PWM_Write_Byte[0])
        {
            PWM_OUT=1;
        }
        else PWM_OUT=0;
        pwm_t++;
                TR0 = 1;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需要这样才能产生准确的50HZ的PWM。
void PWM_Init(void)
{

pwm_t 都没有清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wm_t 都没有清零,

if(pwm_t >255)
pwm_t =0;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wm_t 都没有清零,

if(pwm_t >100) pwm_t =0;

网友H(2024-06-22):
多谢楼主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