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硬件调试大纲

楼主(2020-12-31):
电能表整机硬件调试大纲
一、PCBA部分调试
目的:检测器件的焊接有无问题(关键器件焊接位置、器件极性)。
方法:先目测关键器件有无漏焊,虚焊,连锡短路等情况,带极性的器件有无贴反,插反:常见极性器件有二极管、三极管、电源芯片、控制芯片、显示、通讯、时钟、存储等芯片,MOS管、电解电容、电池等。
二、电源调试
目的:利用万用表、示波器等工具测量各关键电源点指标是否正常。
步骤方法: 1、未上电情况下,用万用表短路档检测各路电源和地之间是否短路,防止上电后,短路烧毁器件;
       2、空载或者轻载下,各路电源输出值以及纹波大小;
       3、重载或者满载情况下,各路电源输出值以及纹波大小。
故障分析:出现异常时,可通过逐级排查,定位出问题点后,再进行改进。改进后重复1~3步骤方法。
三、通讯调试
目的:通过简单的底层驱动编写,检验各通讯电路硬件设计是否正常。
方法:1、近红外、RS485、RS232等通过简单的串口收发程序的调试验证各电路物理连接是否正常(利用串口调试助手和监控软件验证数据的收发是否正确);
      2、GPRS模块,通过设置IP,PORT,APN等参数与GPRS模块进行联调,验证表计端通道硬件电路。
四、显示调试
目的:通过显示芯片底层驱动的调试,验证液晶、控制IC的SEG与COM口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方法:以一定时间的间隔,依次点亮每一段SEG的显示代码。
五、时钟调试
目的:验证时钟电路的设计以及指标能否达到预期设计要求。
方法:对时钟芯片进行底层驱动的调试,完成时间日期的读取、设置以及校准。
六、输入输出调试
目的:验证输入输出电路的硬件设计是否正确。
方法:1.依次点亮各LED,包括背光;
      2.蜂鸣器、外空继电器、内控继电器的驱动;
      3.扫描按键的调试;
      4.内部电池、外部电池的电压检测;
      5.外部输出电路的调试。
七、存储器的调试
目的:验证E2PROM、DATAFLASH等存储器以及外围电路的设计是否正确。
方法:通过读写比对某个存储区域的数据是否相等来验证存储器的读写是否正确。
八、校表调试
目的:验证计量芯片以及外围电路的设计是否正确。
方法:1、计量芯片通讯部分驱动;
      2、计量芯片里基本数据(电压、电流、功率等)的读取;
      3、电压、电流以及功率、误差的校准。

电能表硬件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