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温会影响电路板吗?

楼主(2020-12-31):
目前零下5度电子秤连接网络不上网络,联系移动公司不是移动公的问题。突然大批量出现这个问题,求解释?

网友A:
半导体元件对温度还是有反映的,不妨采取一些保温措施试看。

网友A:
除了机器,连接线插头什么的也会受温度影响,所谓热胀冷缩也是要检查的。

网友B:
低温确实会影响电路板。我们普通的家电 都要求环保无铅焊锡。但是,嫦娥探测器的电路板用的锡,必须是有铅的。 纯锡在零下13.2℃就会锡疫。会变得跟蛋卷一样嘎嘣脆。《人人学会单片机》视频教程已经全部投放。

网友C:
低温肯定会对板子有影响的,换个环境就能排除问题,但哪个元件的问题就只能慢慢测了

网友D:
照理说整个仪器只要存在不耐低温的部分就有可能出问题,不少常用的器件确实零下环境不能正常工作,这里有篇文章或许有用

https://wenku.baidu.com/view/35e ... 21dd36a22dc407.html

网友E:
通讯的话我不太清楚。如果你换个环境恢复正常的话就是温度问题,或者常温下正常进入低温就出问题的话就是温度问题。

网友F:
任何溫區都會產生影響,問題是影響的幅度是否符合你的系統設計要求,倘若超過可容許的範圍,即表示系統無法在該溫區正常運行

网友G:
-5°通常来讲是在电子产品的商规的要求范围内的,但凡电子产品在规格范围内出现可靠性问题,就是不正常的。 商规,车规,军规,宇航规格的要求是逐渐严格的,产品的价格也是越来越高。宇航级别的IC最贵的超百万RMB一颗。

网友H:
正如您所说的,许多电路板都存在相同的问题,因此该问题必是由某些组件或PCB引起的。 最可能的原因是一两个半导体芯片由于温度变化而导致性能变化。 有时,您可以更改外围电阻器或电容器来获得新的工作点。

网友I:
探讨低温对电脑的影响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超高速电脑必须在超低温下才可正常运行,但个人电脑则不行。一般来说,电子元件可以在低温的环境下良好地运行,但温度迅速下降时却会使金属部件产生不易处理的问题。以磁盘驱动器为例,一般来讲磁盘驱动器只能在5~55℃范围的环境下工作,若低于这个温度,由于金属的钝化,可能会造成数据读写的错误,而且软磁盘片也会由于低温而变得极为脆弱。而且温度过低还容易出现水汽的凝聚和结露的现象。为避免低温所造成的困扰(尤其是北方城市),最好的办法是在电脑开机之前,将电脑加温至室温并保持这个温度。电脑从冷的环境进入温暖的环境以后,要过一个适应期才能开机,否则会产生结露现象,这些附着在电路板或元器件表面的小水珠,轻者腐蚀元器件和电路板,重者造成短路故障。据统计,温度每超出正常温度10℃,计算机的可靠性就下降25%。看来电脑也要防冻的说法,绝非戏言。    就元器件而言,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所和要求,分为军用级、工业级和民用级三个等级。功能相同而等级不同的器件,价格相差数倍,它们主要差异就在抗恶劣环境的能力上。如果电脑的电路板上使用了低温特性不太好的元件,就只有预热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正常状态。

网友J:
低温确实会影响电路板。

网友K:
低温确实会影响一些元件,最好还是不要在低温环境下进行,具体什么传感器元件还得测试。

网友L:
电路电路里的电子元件有温度系数,另外许多电路都是使用的pn结,在负温下会产生漂移,如果温度过低将失效。

网友M:
会有影响,不管是电池还是元件

网友N:
你的网络是3g网络还是2G网络, 高频通讯在低温下影响很大, 3g和4g网络通讯模块一定要选择工业级别的。不能选择商业电子级别的。手机在零下也不能用的。一般电子元器件温度划分:
1.商业级:0-70°C
2.工业级:-40°C-85°C
3.汽车电子级:
-40°C-125°C
4.军工级:
-55°C-150°C5.宇航级:-55°C-150°C , 需要抗宇宙辐射。
工业级别的网络通讯模块都是比较贵的,好多工程师根本不懂,只根据价格选择,商业级便宜好多就用商业级。

网友O:
低温确实会影响电路板, 加熱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