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测量散热片温度的简易办法吗?

楼主(2020-12-31):
关于散热片温度的手感估算看来离散性较大。业余条件又没有专用仪表,不知有没有比较可观的温度估算办法。例如某种石蜡融化的温度比较固定,而观察其融化的初始温度还是比较可靠的。(用温度表测量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可靠的)。不知各位有什么高招?

网友A:
红外线测温仪

网友B:
去τ 宝搜温变油漆,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网友C:
热电偶是可行的方法。 大多数万用表都有热电偶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τ 宝搜温变油漆,这个就是你需要的

好!不同颜色指示不同温度。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电偶是可行的方法。 大多数万用表都有热电偶输入。

指示被测物体温度必须要感温探头和被测物体达到热平衡才准确。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网友D:
体温计 35~42 精度非常高

网友E:
热电偶贴到散热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电偶贴到散热器上

如何能能保持接触紧密是关键

楼主(2021-06-06):
引用 网友E:
热电偶贴到散热器上

贴到散热片上,可不是容易办到的。紧密接触达到热量不发生传导

网友F:
探头体积越小越好,涂点导热硅脂,贴紧散热片。

网友G:
用红外线额温仪比较靠谱

网友H:
用18B20探头贴在散热器上,51单片机读18B20温度+数码管做温度显示。 还可加上温度超上限断电报警功能。很简单就能搞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用18B20探头贴在散热器上,51单片机读18B20温度+数码管做温度显示。 还可加上温度超上限断电报警功能。很简 ...

楼主是拒绝学单片机的,你这样建议还不如让他直接买一套成品的温度仪

网友I:
如果散热片是TO-220封装,可以用LM35DT。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何能能保持接触紧密是关键

有专门的胶水可以粘住

楼主(2022-11-28):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拒绝学单片机的,你这样建议还不如让他直接买一套成品的温度仪

我不是拒绝学单片机,我是感觉现在学单片机的方法耽误了不少人,例如我(我是不学了)

网友K:
业余最简单就是用一个线鼻子,后面涂上硅脂,夹上一个热敏电阻,将线鼻子用螺钉固定在散热器上,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阻值,对照RT值就可以知道当前温度了,这个方法相对简单。我有常用的MF52热敏电阻10K的温度表。
水温传感器电阻参数表
温度
电阻(KΩ)
温度
电阻(KΩ)
温度
电阻(KΩ)
温度
电阻(KΩ)
-30
176.2
11
18.18
51
3.455
91
0.8887
-29
161.1
12
17.35
52
3.329
92
0.8616
-28
148.6
13
16.57
53
3.208
93
0.8357
-27
138.1
14
15.83
54
3.092
94
0.8106
-26
129.1
15
15.14
55
2.981
95
0.7863
-25
121.3
16
14.49
56
2.874
96
0.7631
-24
114.4
17
13.88
57
2.772
97
0.7404
-23
108.2
18
13.3
58
2.673
98
0.7187
-22
102.5
19
12.75
59
2.579
99
0.6976
-21
97.29
20
12.23
60
2.489
100
0.6774
-20
92.42
21
11.74
61
2.402
101
0.6578
-19
87.85
22
11.27
62
2.318
102
0.6388
-18
83.52
23
10.83
63
2.238
103
0.6204
-17
79.4
24
10.4
64
2.161
104
0.6028
-16
75.47
25
10
65
2.087
105
0.5857
-15
71.7
26
9.614
66
2.015
106
0.5693
-14
68.09
27
9.245
67
1.947
107
0.5534
-13
64.63
28
8.891
68
1.881
108
0.5379
-12
61.32
29
8.551
69
1.818
109
0.5231
-11
58.14
30
8.225
70
1.757
110
0.5087
-10
55.11
31
7.911
71
1.698
111
0.4947
-9
52.2
32
7.608
72
1.642
112
0.4813
-8
49.44
33
7.316
73
1.587
113
0.4682
-7
46.8
34
7.034
74
1.535
114
0.4557
-6
44.3
35
6.762
75
1.485
115
0.4435
-5
41.93
36
6.499
76
1.436
116
0.4318
-4
39.68
37
6.244
77
1.389
117
0.4204
-3
37.56
38
5.997
78
1.344
118
0.4094
-2
35.55
39
5.758
79
1.301
119
0.3987
-1
33.66
40
5.527
80
1.259
120
0.3884
0
31.88
41
5.303
81
1.219
121
0.3784
1
30.2
42
5.086
82
1.18
122
0.3688
2
28.62
43
4.875
83
1.143
123
0.3594
3
27.15
44
4.672
84
1.107
124
0.3504
4
25.76
45
4.475
85
1.072
125
0.3416
5
24.46
46
4.285
86
1.039
6
23.24
47
4.101
87
1.007
7
22.09
48
3.923
88
0.9754
8
21.02
49
3.752
89
0.9454
9
20.01
50
3.587
90
0.9166
10
19.07

网友L:
用硅橡胶把NTC粘到散热片上面。

网友M:
这个是个好方法!
买一个可测物体温度的额温仪,并XX上有的是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不是拒绝学单片机,我是感觉现在学单片机的方法耽误了不少人,例如我(我是不学了)

对的,我早就发现这个问题。我建议学单片机,不需要学端口控制,那是成本问题。要学总线数据

网友H(2024-12-14):
测体温的手持温度计, 对着额头滴一下就出来温度了. 这个现在也便宜呀, 买一个用用也方便的.

网友O:
万用表的热电偶,用铝箔胶带粘上,一平方厘米那么大就行了。很方便的。

网友P:
热电偶,用温升胶D-3可以紧密接触

网友Q:
贴片热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