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用按键控制数码管要求一个按键按下去加一,一个减一

楼主: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网友A(2021-01-01):
定义键值变量,确定其控制范围,操作按键改变键值,数码管显示键值。示例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key1=P2^2;
sbit key2=P2^3;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9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key_value;//键值

void key_scan()
{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消抖计数变量
        static bit state=0;//状态记忆位变量
        if(!key1 || !key2)
        {
                if(++time>=10 && state==0)//消抖与判断状态
                {
                        state=1;//状态记忆
                        if(!key1 && key_value<99)
                                key_value++;
                        if(!key2 && key_value>0)
                                key_value--;
                }
        }
        else
        {
                time=0;//清0
                state=0;//复位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24;j>0;j--);
}

void display()   //数码管动态显示
{
        static bit i=0;
        P2|=0x03;//消隐
        if(i==0)
        {
                P0=table[key_value/10];//显示十位
                P2&=0xfe;
                i=~i;
        }
        else
        {
                P0=table[key_value%10];//显示个位
                P2&=0xfd;
                i=~i;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_scan();
                display();
                delayms(1);
        }
}

网友B:
//*********************************************************************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 按键或者旋转编码器 底层驱动 加减函数
//********************************************************************* ---祁绪电子---2020年5月 *************
void ROTARY_ROTARY_Scan_Drive(void)
{
        static xdata u8 count=0,Rotary_Flag=0;
        if(count>30)
        {
                count=0;
                if((ROTARY_B==0)&&(Rotary_Flag==0))                        //如果按键B按下,且flag是0
                {
                        Rotary_Flag=1;
                        Rotary_Read_Data_Rotary++;                                //按键值增加1
                }
                if((ROTARY_A==0)&&(Rotary_Flag==0))                        //如果按键A按下,且flag是0
                {
                        Rotary_Flag=1;
                        Rotary_Read_Data_Rotary--;                                //按键值减少1
                }
                if((ROTARY_B!=0)&&(ROTARY_A!=0))                        //按键必须释放,下次按键才有效
                {
                        Rotary_Flag=0;
                }
        }
        count++;
}

网友C:
独立按键即可,无非就是基本的变量加减运算而已。

网友D(2021-11-01):
引用 网友A:
定义键值变量,确定其控制范围,操作按键改变键值,数码管显示键值。示例如下

你好,请问你这个位选怎么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