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键简易电子琴电路工作原理 求分析

楼主(2020-12-31):
求大佬帮忙分析下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网友A:
先把单片机原理弄明白了 就懂了

网友B:
按下 不同的按键生成不同的频率

网友C:
这个电子琴我以前做过,硬件上没什么可以分析的,主要还是在软件程序上。硬件就是矩阵按键和蜂鸣器。

网友D:
电子琴,音乐盒都做过,硬件简单到没啥好讲,其实就是按键按下,就启动定时器,生成不同频率,至于你要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