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一认这是什么图形编程软件

楼主(2020-12-31):
请大侠们认一下,这是什么图形编程软件?我找了好久没找到答案,新手想学习,

如果有链接就更好了

网友A:
STC8H1K08—如何用图形化编程到单片机

http://www.51hei.com/bbs/dpj-199210-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H1K08—如何用图形化编程到单片机

http://www.51hei.com/bbs/dpj-199210-1.html

先谢谢大师解答,但是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图形编辑器很多,我指的是我图上这个!

我看到前面一个大师用的这个界面的软件,里面有很多传感器模块!

网友B:
It,s mind +

Add for download :   http://mindplus点cc/download.html

这个主要用Arduino比较好用,里边有些扩展模块易用性很强,初学或者教孩子用都可以。

网友B:
MIND + 我的回答没有审核通过吗?

网友B:
链接发了管理就不给通过,自己搜一下吧,MIND+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发了管理就不给通过,自己搜一下吧,MIND+没错的。

正解,多谢马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