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矩阵键盘控制步进电机程序 请指教

楼主(2021-01-0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count0=0;
uchar x,y=4;
uint motor_speed;
uint counter_motor,motor_measure,timer_limit;
uint num1,a=0,temp=0,flag=0;
uint counter_10ms,counter_1s;
uchar speed_set[3];
//uchar a;
sbit MOTOR_1B=P3^4;
sbit MOTOR_2B=P3^5;
sbit MOTOR_3B=P3^6;
sbit MOTOR_4B=P3^7;
bit zhuanxiang;//1正转0反转
bit flag_100ms,flag_10ms,flag_1s,start,enter_lock=1;
uchar code turn[]={0x10,0x20,0x40,0x80};//步进电机控制模型
uchar code LED_CS[4]={0xfe,0xfd,0xfb,0xf7};//位选1234
uchar code LED_CC_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
uchar code LED_motor[2]={0x54,0x73};//n,p
uchar code table[]={//运算数字输入数组
                                        7,8,9,0,
                                        4,5,6,0,
                                        1,2,3,0,
                                        0,0,0,0};
void delayus(uchar delayus);
void display();

void init();
void delayms(uchar x);
void keyscan();//按键扫描
char code dx516[3] _at_ 0x003b;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while (1)
        {
                if(flag_1s)
                {
                        motor_measure=count0*10;   //(600/600)*count0
                        count0=0;
                        flag_1s=0;
                }
                if(flag_10ms)
                {
                        keyscan();
                        flag_10ms=0;
                }
                        display();

        }

}
/******************** 中断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fc;                                  //定时1ms
        TL0=0x66;
        ET0=1;
        EX0=1;
        IT0=1;
        EA=1;
        TR0=1;
}

/************************ 中断函数 **************************/
//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void init0() interrupt 0
{
        count0++;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er0init() interrupt 1
{
        TH0=0xfc;                                  //定时1ms
        TL0=0x66;
        timer_limit=2500/motor_speed;
        if(++counter_1s>=1000)
        {
                flag_1s=1;
                counter_1s=0;
        }
        if(++counter_motor>=timer_limit)
        {
                counter_motor=0;
                if(start)
                {
                        if(zhuanxiang)
                        {
                                P3=turn[x];
                                x++;
                                if(x==4) x=0;
                        }
                        if(!zhuanxiang)
                        {
                                y--;
                                P3=turn[y];
                                if(y==0) y=4;
                        }
                }
        }
        if(++counter_10ms>=10)
        {
                flag_10ms=1;
                counter_10ms=0;
        }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uint bai,shi,ge;
        bai=motor_speed/100;
        shi=motor_speed%100/10;
        ge=motor_speed%10;

        P2=LED_CS[0];P0=LED_motor[zhuanxiang];delayms(5);
        if(start==1)
        {
                bai=motor_measure/100;
                shi=motor_measure%100/10;
                ge=motor_measure%10;
                P2=LED_CS[1];P0=LED_CC_D[bai];delayms(5);
                P2=LED_CS[2];P0=LED_CC_D[shi];delayms(5);
                P2=LED_CS[3];P0=LED_CC_D[ge];delayms(5);
        }
        else
        {
                P2=LED_CS[1];P0=LED_CC_D[bai];delayms(5);
                P2=LED_CS[2];P0=LED_CC_D[shi];delayms(5);
                P2=LED_CS[3];P0=LED_CC_D[ge];delayms(5);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char x)
{
        uchar i ;
        while(x--)
        for(i=0;i<120;i++) ;
}
/****************矩阵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void)
{
        P1=0xfe;
        if(P1!=0xfe)
        {
           delayms(5);// 延迟5ms
           if(P1!=0xfe)
                         {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0;   break;        //7
             case 0xd0:num1=1;   break;         //8
             case 0xb0:num1=2;   break;        //9
             case 0x70:num1=3;   break;        //÷
            }
           }   while(P1!=0xfe);

           if(num1==0||num1==1||num1==2)//如果按下的是'7','8'或'9
           {
                if(flag==1){flag=0;a=0;}
                        { a=a*10+table[num1];    } //按下数字存储到a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除法
           {zhuanxiang=1;}//正转
        }

        P1=0xfd;
        if(P1!=0xfd)
        {
           delayms(5);
           if(P1!=0xfd){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4; break; //4
             case 0xd0:num1=5; break; //5
             case 0xb0:num1=6; break; //6
             case 0x70:num1=7; break; //×
            }
           }   while(P1!=0xfd);//等待按键释放
           if(num1==4||num1==5||num1==6&&num1!=7)//如果按下的是'4','5'或'6'
            { if(flag==1){flag=0;a=0;}
                a=a*10+table[num1];     }
           else//如果按下的是'×'
           {  zhuanxiang=0;//反转
           }
        }
        P1=0xfb;
        if(P1!=0xfb){  delayms(5);
           if(P1!=0xfb) {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8;    break;         //1
             case 0xd0:num1=9;    break;         //2
             case 0xb0:num1=10;   break;         //3
             case 0x70:num1=11;   break;         //-
            }
           }   while(P1!=0xfb);
           if(num1==8||num1==9||num1==10)//如果按下的是'1','2'或'3'
            {
                                if(flag==1){flag=0;a=0;}
                                a=a*10+table[num1];
                        }
           else if(num1==11)//如果按下的是'-'
           {}
        }

        P1=0xf7;
        if(P1!=0xf7){   delayms(5);
           if(P1!=0xf7){ temp=P1&0xf0;
            switch(temp)
            {
             case 0xe0:num1=12; break;  //清0键
             case 0xd0:num1=13; break;  //数字0
             case 0xb0:num1=14; break;  //等于键
             case 0x70:num1=15; break;  //加
            }
                } while(P1!=0xf7);
           switch(num1)
           {
                   case 12:{a=0;}break;//按下的是"清零"
             case 13:{a=a*10+table[num1];}break;
             case 14:{motor_speed=a;enter_lock=0;start=1;}break;
             case 15:{motor_speed=0;start=0;}break;        //加键
                        }
        }
        motor_speed=a;
}

/***************************************************/

网友A(2021-12-28):
有仿真图吗,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