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下载的keil4,打完程序关键字不变色,照网上改发现element中没有keyword

楼主:
新下载的keil4,打完程序关键字不变色,照网上改发现element中没有keyword,这咋整

网友A(2021-01-01):
你是没有添加单片机的型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有添加单片机的型号吧

添加了

网友C:
是不是没有安装在英文目录下,把目录改成英文的或者重新换个路径安装一下。

网友D:
设置的问题,在软件中要设置

网友E(2023-05-22):
解决了吗?情况一样,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F:
51确实不会变色也不会自动补全代码

网友E:
引用 网友F:
51确实不会变色也不会自动补全代码

为啥呀,我也是这种情况,我记得之前的电脑上关键字是会变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