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相无感BLDC驱动电路如何改MCU驱动?求分析指导

楼主(2021-01-01):
电机启动电路:
1.      定子是由2个绕在同心的线圈组成,线圈直径14mm,线圈阻值330欧
2.      转子是4个圆形磁铁,NS交替分布,转子直径20mm,单个磁铁直径4.5mm
3.      不指定转子旋转方向

原电路参数:
1.      输入电源:1节1号电池
2.      启动电流3毫安,工作电流1.2毫安(当电源电压是1.5伏时)
3.      负载时两个共正极的的线圈。
4.      电路输出2路交替的方波驱动线圈,启动后稳定频率50赫兹左右
5.      原电路能正常工作超过7个月

现要求改为
1.        改用MCU方案(先解决完美启动),推荐用STC8G1K08A SOP8,或更有性价比的MCU.
2.      输入电源2节5号电池,最低工作电压1.8V。
3.      启动后稳定频率50赫兹
4.      实现白天工作,晚上休眠(接光敏三极管)
5.      工作时长不低于6个月
6.      省电是第一要素

网友A:
单片机自身耗电是问题,1.5V  STC8G1K08A芯片不能工作是大问题!

网友B:
单片机自身耗电是问题

网友C(2021-05-27):
用H桥电路驱动就可以,通过控制轮流导通一个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