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天猫精灵控制程序,延时代码怎么加?

楼主(2021-01-01):
我想要它控制继电器闭合1秒,然后断开。仿按常开按钮的效果。
我只会按照教程做,不会敲代码。麻烦大佬帮我改一下。
/*
* 天猫精灵控制
*/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Client.h>

//巴法云服务器地址默认即可
#define TCP_SERVER_ADDR "bemfa点com"
//服务器端口,tcp创客云端口8344
#define TCP_SERVER_PORT "8344"

//********************需要修改的部分*******************//

#define DEFAULT_STASSID "ASUS" //WIFI名称,区分大小写,不要写错
#define DEFAULT_STAPSW "00000000" //WIFI密码
String UID = "xxxxxxxxxxxxxxxxxx"; //用户私钥,可在控制台获取,修改为自己的UID
String TOPIC = "weiran"; //主题名字,可在控制台新建
const int LED_Pin = D3; //单片机LED引脚值

//**************************************************//

//最大字节数
#define MAX_PACKETSIZE 512
//设置心跳值30s
#define KEEPALIVEATIME 30*1000

//tcp客户端相关初始化,默认即可
WiFiClient TCPclient;
String TcpClient_Buff = "";
unsigned int TcpClient_BuffIndex = 0;
unsigned long TcpClient_preTick = 0;
unsigned long preHeartTick = 0;//心跳
unsigned long preTCPStartTick = 0;//连接
bool preTCPConnected = false;

//相关函数初始化
//连接WIFI
void doWiFiTick();
void startSTA();

//TCP初始化连接
void doTCPClientTick();
void startTCPClient();
void sendtoTCPServer(String p);

//led 控制函数
void turnOnLed();
void turnOffLed();

/*
*发送数据到TCP服务器
*/
void sendtoTCPServer(String p){

if (!TCPclient.connected())
{
Serial.println("Client is not readly");
return;
}
TCPclient.print(p);
Serial.println("[Send to TCPServer]:String");
Serial.println(p);
}

/*
*初始化和服务器建立连接
*/
void startTCPClient(){
if(TCPclient.connect(TCP_SERVER_ADDR, atoi(TCP_SERVER_PORT))){
Serial.print("\nConnected to server:");
Serial.printf("%s:%d\r\n",TCP_SERVER_ADDR,atoi(TCP_SERVER_PORT));

String tcpTemp=""; //初始化字符串
tcpTemp = "cmd=1&uid="+UID+"&topic="+TOPIC+"\r\n"; //构建订阅指令
sendtoTCPServer(tcpTemp); //发送订阅指令
tcpTemp="";//清空

preTCPConnected = true;
preHeartTick = millis();
TCPclient.setNoDelay(true);
}
else{
Serial.print("Failed connected to server:");
Serial.println(TCP_SERVER_ADDR);
TCPclient.stop();
preTCPConnected = false;
}
preTCPStartTick = millis();
}

/*
*检查数据,发送心跳
*/
void doTCPClientTick(){
//检查是否断开,断开后重连
if(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return;

if (!TCPclient.connected()) {//断开重连

if(preTCPConnected == true){

preTCPConnected = false;
preTCPStartTick = millis();
Serial.println();
Serial.println("TCP Client disconnected.");
TCPclient.stop();
}
else if(millis() - preTCPStartTick > 1*1000)//重新连接
startTCPClient();
}
else
{
if (TCPclient.available()) {//收数据
char c =TCPclient.read();
TcpClient_Buff +=c;
TcpClient_BuffIndex++;
TcpClient_preTick = millis();

if(TcpClient_BuffIndex>=MAX_PACKETSIZE - 1){
TcpClient_BuffIndex = MAX_PACKETSIZE-2;
TcpClient_preTick = TcpClient_preTick - 200;
}
preHeartTick = millis();
}
if(millis() - preHeartTick >= KEEPALIVEATIME){//保持心跳
preHeartTick = millis();
Serial.println("--Keep alive:");
sendtoTCPServer("cmd=0&msg=keep\r\n");
}
}
if((TcpClient_Buff.length() >= 1) && (millis() - TcpClient_preTick>=200))
{//data ready
TCPclient.flush();
Serial.println("Buff");
Serial.println(TcpClient_Buff);
if((TcpClient_Buff.indexOf("&msg=on") > 0)) {
turnOnLed();
}else if((TcpClient_Buff.indexOf("&msg=off") > 0)) {
turnOffLed();
}
TcpClient_Buff="";
TcpClient_BuffIndex = 0;
}
}

void startSTA(){
WiFi.disconnect();
WiFi.mode(WIFI_STA);
WiFi.begin(DEFAULT_STASSID, DEFAULT_STAPSW);
}

/**************************************************************************
WIFI
***************************************************************************/
/*
WiFiTick
检查是否需要初始化WiFi
检查WiFi是否连接上,若连接成功启动TCP Client
控制指示灯
*/
void doWiFiTick(){
static bool startSTAFlag = false;
static bool taskStarted = false;
static uint32_t lastWiFiCheckTick = 0;

if (!startSTAFlag) {
startSTAFlag = true;
startSTA();
Serial.printf("Heap size:%d\r\n", ESP.getFreeHeap());
}

//未连接1s重连
if ( WiFi.status() != WL_CONNECTED ) {
if (millis() - lastWiFiCheckTick > 1000) {
lastWiFiCheckTick = millis();
}
}
//连接成功建立
else {
if (taskStarted == false) {
taskStarted = true;
Serial.print("\r\nGet IP Address: ");
Serial.println(WiFi.localIP());
startTCPClient();
}
}
}
//打开灯泡
void turnOnLed(){
Serial.println("Turn ON");
digitalWrite(LED_Pin,HIGH);
}
//关闭灯泡
void turnOffLed(){
Serial.println("Turn OFF");
digitalWrite(LED_Pin,LOW);
}

// 初始化,相当于main 函数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inMode(LED_Pin,OUTPUT);
digitalWrite(LED_Pin,LOW);
Serial.println("Beginning...");
}

//循环
void loop() {
doWiFiTick();
doTCPClientTick();
}

网友A:
turnOnLed()后加延迟时间到turnOff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turnOnLed()后加延迟时间到turnOffLed()

不懂,我要的效果是控制继电器吸合1秒,然后自动断开,还有就是现在这个代码是控制1路继电器的,要控制2路加引脚的代码要怎么加?谢谢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