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也烧录成功了,但是开发板就是显示不了 求帮助

楼主(2021-01-01):
想问问这是怎么回事 开发板基于STC89C52的简易计算器

网友A:
这才叫开发板,框架式编程方式。

网友B:
所烧录的程序是否端口对应显示器件了?是要数码管显示还是液晶显示呢?没有程序的话,可能原因是程序不对,程序控制的输出端口不对,或者开发板还需要跳线设置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所烧录的程序是否端口对应显示器件了?是要数码管显示还是液晶显示呢?没有程序的话,可能原因是程序不对, ...

lcd屏显示的话再试一下LCD的亮度对不对,调一下LCD屏旁边的电位器

网友D:
检查一下程序里面的端口引脚是否和实际硬件的端口引脚一一对应

网友E:
首先检查LCD显示代码和IO初始化。

网友F:
你需要确定你的程序是1T还是12T的。

网友G:
LCD1602 有8位和4位方式,如果没做好相应设置,是无法初始化显示屏的,无显示。 还有V0电压是设置对比度的,要接入电位器调整电压到合适才能有显示。

网友H:
请在下载状态下关闭单片机电源再重新打开,看烧写过程开始没有2.如果还没有,请检查COM端口设置的是不是你连接编程器或者开发板的端口

网友I:
极有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应该不是程序的语法问题,毕竟烧成功了,多半是程序逻辑的问题,建议检查下程序逻辑

网友J:
在这个时候,首先要看的是你的程序基于的硬件是否和开发板的相同。在让显示屏显示一个简单的字符确认没有问题。在去看复杂的程序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