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监视电路是什么?

楼主(2021-01-01):
(无正文)

网友A:
请更详细地说明您的问题。

网友B:
看门狗:有硬件和软件之分。一般是硬件的可靠,可以检测代码跑飞,死机

网友C:
就是程序进入了有while(1);类似这种死循环,还有高干扰环境下PC 计数器异常等环境下,无法喂狗了,看门狗可以复位MPU自动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