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该如何学习?想通过自学编程完成一个diy作品 4*4的键盘

楼主(2021-01-01):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1、按下0-9十个数字数码管正常显示
2、按下A键盘(10位置)再按0键盘,数码管显示H,再按下A键再去按0-9数字显示正常(类似于电脑键盘的shift键)
3、按下A键盘(10位置)再按1键盘,数码管显示L,再按下A键再去按0-9数字显示正常(类似于电脑键盘的shift键)
4、按下C键盘(11位置)数码管以0.3秒的间隔向右滚动
5、具有消除键盘抖动功能
6、按下键盘蜂鸣器会响,松开键盘蜂鸣器不响。即具有按键音提示功能

网友A:
禁止伸手党,并没有禁止拿来党。本坛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禁止伸手党,并没有禁止拿来党。本坛搜~~~~

应该搜什么呀?就是不知道搜什么,搜不到我才发了一个帖子

网友B:
可以搜索"按键 控制 数码管"这3个词 中间要加空格,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学习:http://www.51hei.com/bbs/dpj-19691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