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功耗MCU设计选型问题

楼主(2021-01-01):
请教下大家:现在做低功耗设计,推荐选用什么型号的MCU啊?
在2009年的时候,使用MSP430做过低功耗设计,好多年没碰过MSP430了,不清楚现在做低功耗设计,主流的MCU是什么啊?

网友A:
每个单片机制造商都推出了其低功耗MCU,例如Texas Instruments,Micochip和ST等。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产品。

网友B:
我个人还是用MSP430,如果是公司用可以有很多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还是用MSP430,如果是公司用可以有很多选择

不知道这几年MSP430的开发环境和仿真器,有没有什么变化?以前用的都是IAR,CSS没玩过

网友C(2022-01-03):
推荐用stm32L,stm8L吧

网友D:
430是以前的低功耗了
现在很多产品都是可以工作电流都可以很低的,没有什么所谓的主流
你自己会用什么就用什么,低功耗的性能不会有特别巨大的差别的,不同型号之间差不了多少
主要还是系统时钟,在保证功能的情况下,尽可能的降低时钟频率,就可以了
31KHZ的时钟下,很多的单片机都是可以在10uA以下的电流工作
PIC12F/LF1822/PIC16F/LF1823-I/E这个系列我用过,4MHZ还能200uA的工作电流,32KHZ的工作电流最大12uA,这个就没有试过,数据手册上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