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串口源程序

楼主(2021-01-02):
单片机模拟串口实验,在没有串口的单片机上想使用串口功能这就需要模拟一个串口了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WORD;
typedef bit BOOL;
#define BAUD  0xFE80         /* 9600bps@11.0592MHz           */
sfr AUXR = 0x8E;
sbit RXB = P3^0;          /* 定义串口TX RX端口           */
sbit TXB = P3^1;

BYTE TBUF,RBUF;
BYTE TDAT,RDAT;
BYTE TCNT,RCNT;
BYTE TBIT,RBIT;
BOOL TING,RING;
BOOL TEND,REND;

BYTE t,r;
BYTE buf[16];
sbit led=P3^3;
void UART_INIT()
{
TING = 0;
RING = 0;
TEND = 1;
REND = 0;
TCNT = 0;
RCNT = 0;
}
void main()
{
TMOD = 0x00;       /* 定时器0 16位自动装置模式         */
AUXR = 0x80;       /* 定时器0工作在1T模式          */
TL0 = BAUD;
TH0 = BAUD >> 8;         /* 初始化定时器0,并设置自动装置的值      */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启动           */
ET0 = 1;            /*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PT0 = 1;            /* 设置定时器0中断优先级         */
EA = 1;             /* 开全局中断            */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            */
while(1)
{

if(buf[0]=='0')
{
led=0;
        }
        else
        {

        led=1;
        }
  if(REND)
  {
     REND = 0;
   buf[r++ & 0x0f] = RBUF;
  }
  if(TEND)
  {
   if(t != r)
   {
    TEND = 0;
    TBUF = buf[t++ & 0x0f];
    TING = 1;
   }
  }

}
}

void tm0() interrupt 1 using 1
{
if(RING)
{
  if(--RCNT == 0)
  {
   RCNT =3;
   if(--RBIT == 0)
   {
    RBUF = RDAT;
    RING = 0;
    REND = 1;
   }
   else
   {
    RDAT >>=1;
    if(RXB)RDAT |= 0x80;
   }
  }
}
else if(!RXB)
{
  RING = 1;
  RCNT = 4;
  RBIT = 9;
}
if(--TCNT == 0)
{
  TCNT = 3;
  if(TING)
  {
   if(TBIT == 0)
   {
    TXB = 0;
    TDAT = TBUF;
    TBIT = 9;
   }
   else
   {
    TDAT >>= 1;
    if(--TBIT ==0)
    {
     TXB = 1;
     TING = 0;
     TEND = 1;
    }
    else
    {
     TXB =CY;
    }
   }
  }

}
}

如果您有需要可以下载以上代码的Keil工程文件:

网友A:
我把蓝牙遥控开关程序给你,把串口程序和蓝牙遥控开关程序合并在一起,移植到STC15F104W里面,还没入门,不会合并

网友B:
买个有串口的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蓝牙遥控开关程序给你,把串口程序和蓝牙遥控开关程序合并在一起,移植到STC15F104W里面,还没入门,不 ...

蓝牙的就是把有线变成了无线,仅此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有串口的不香么

有些单片机不带串口,单片机可以更加的灵活我们想要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