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我的野心该怎么实现?物联网DIY

楼主(2021-01-02):
各位大神,我曾是一名电子专业的学生,但什么也没学会,最近想研究一下物联网,换句话说就是想用手机控制esp8266输出高低电平,手机app想自己写,纯属个人爱好和兴趣,不做市场,现在只会c语言,也看过lua,会51单片机,java不会,我就想着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可以做,不要求做的多好,可以实现就行,请大神赐教我需要看什么资料,

网友A:
最好,你找几个伙伴,志同道合,做的好,提前创业了,哈哈哈!

网友B:
看安卓的TCP通讯

网友C:
先看一下tcp/ip原理的书

网友D:
手机APP才是关键,应该说属于难搞的地方。建议使用UDP通信,实现起来简单一些。可以将esp8266设置成Ap模式,手机连上热点通过udp向模块发数据,模块将数据通过串口传给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根据数据控制其他模块。

网友E:
物联网的关键在于“网”这个部分。esp8266很简单就可以实现局域网内的控制。但是要实现远程的数据透传还需要借助第三方平台才能实现长期稳定的工作,短期的方法可以通过路由的虚拟服务器+公网IP进行内网穿透,但是公网IP是动态IP经常会变。也可以使用花生壳进行内网穿透。第三方的一些平台可以了解一下机智云或者阿里云的物联网平台,只要相关协议接上了就可以。

网友F:
首先要买一个WIFI模块啊,需要研究下这个模块的几种工作模式和原理

网友G:
我对物联网控制也很有兴趣
不过,我的想法和思路,和你有点区别
我觉得,自己玩,使用成熟的,过时的技术,适当的组合,可能更合适
因为你不面对商业,不需要解决推广和需要看着高大上的角度
使用,最合适

我觉得,用485协议,把一些设备联网起来,作为简单的执行终端,基本输入输出型终端,可以带点运算功能,比如,定时,保护,温控,等功能,用51单片机就可以很好的实现
核心控制器可以用STM32进行,配合一个串口触摸屏做指定控制,
核心控制器做系统时钟,并授时管理,同步485网内的各个执行终端
至于网络,可用串口转网络模块,链接网络
然后在链接手机等网络设备,进行控制
不建议采用WIFI链接个模块
WIFI的可靠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编程技巧和网络环境
在一个,一般子的智能控制,数据量根本没有达到需要动用以太网的数据吞吐量

网友H:
看你是想用现成的物联网套件还是弄一套自定义协议的。我之前的就是做的这个。采用了云主机,广域和局域网都可行。感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分享一下自己做的设计
设计思路:
单片机与云主机采用socket通信,手机端与云主机采用WebSocket通信
实施:
手机端与云主机的通信倒是没什么问题,单片机这边本来想自己弄一个核心板+esp8266实现socket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