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3v控制5v开关通断的电路图

楼主:
请教一个3v控制5v开关通断的电路图,主要是想利用上我的红外探头,可惜输出电压太低了,控制的灯不是很亮。因为我手头的三极管有限,最好是用我手头的三极管,如下:
s9018      st2sa1050gvd b   2n3904h331  a42 b331   s8050d331  s9012  2n 5551 2n 3908  d1666  ksp 42  hmps a94   c1815 c2020 3330u5c  c1006

管子比较多的就这几种吧

另外有二极管、电阻等各种 不知道能不能组装成我的需求,请教大神,希望各路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2021-01-02):
能否貼上电路图? 方便研究一下

网友B:
用一个200~1K电阻加2N3908(NPN三极管)就可以了,3V正极经过电阻连到三极管基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一个200~1K电阻加2N3908(NPN三极管)就可以了,3V正极经过电阻连到三极管基极。

感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C:
三极管平面向上,三级向内,最左侧是输入3v  中间负极 右侧为负极通断,是这样的吗

网友D:
R2是作为最终负载。其他电阻,接在基极上的(R1,R3),不能太小,4K左右,保证三极管嫩刚进入饱和状态。S9012的驱动能力好像不如S8550。S8550也是很常见的PNP型三极管。对应的NPN三极管是S8050。2N5551可以用S8050替换。
电路是根据正逻辑设置的,即输出端3.3V时,负载加电。否则可以省略第二个三极管,让R4变成负载。这时,最好用S8050替换2N5551.
因为用于数字电路,尽量选择开关特性好的三极管。

网友C(2021-02-05):
用2欧的电阻测试失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2欧的电阻测试失败

这电路最大输出电流500mA,负载等效阻抗不得<10欧,用2欧的负载电阻要把9012换为电流>3A的PMOS管。

网友F:
用小电压控制大电压,用三极管来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用2欧的电阻测试失败

用2sc2020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平面向上,三级向内,最左侧是输入3v  中间负极 右侧为负极通断,是这样的吗

这个说法。。。。
NPN管控制PNP管,PNP管的E极接输入,C极接输出,E-B间接电阻(10K),B极串电阻(1K)接到NPN管的C极,NPN管的B极串电阻(1K)接到CPU的IO。

网友I:
很简单的,见附图,参数根据使用情况自己估算。

网友J:
多此一举了吧 9012的B极串个1K接3V就行了

网友K: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