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字时钟 为什么减到0后在减就出现乱数 时分秒都是这样的

楼主(2021-01-02):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J9A = P2^2;
sbit J9B = P2^3;
sbit J9C = P2^4;
sbit k1 = P1^0;
sbit k2 = P1^1;
sbit k3 = P1^2;
sbit k4 = P1^3;
sbit k5 = P1^4;
sbit k7 = P1^5;

#define GPIO_DIG P0

uchar code smgduan[]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
                                                                                                   //,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共阳

uchar LedBuff[8];
uchar sec = 52;
uchar min = 58;
uchar hour = 23;
uchar flags;

  /*
void delay10ms(uint c)
{
        uchar a,b;
        for( ; c>0; c--)
                for(b=38; b>0; b--)
                        for(a=130; a>0; a--);
}           */

void delay(uint i)                 //delay(200)可以看到数码管不闪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int i;
        for(i=0; i<8; i++)
        {
                switch(i)
                {
                        case 0:J9A=0; J9B=0; J9C=0; break;
                        case 1:J9A=1; J9B=0; J9C=0; break;
                        case 2:J9A=0; J9B=1; J9C=0; break;
                        case 3:J9A=1; J9B=1; J9C=0; break;
                        case 4:J9A=0; J9B=0; J9C=1; break;
                        case 5:J9A=1; J9B=0; J9C=1; break;
                        case 6:J9A=0; J9B=1; J9C=1; break;
                        case 7:J9A=1; J9B=1; J9C=1; break;
                }
                GPIO_DIG = LedBuff[i];
                delay(100);
                GPIO_DIG = 0x00;
        }
}

void DigClock(uchar hour,uchar min,uchar sec)
{
        LedBuff[0] = smgduan[hour/10];
        LedBuff[1] = smgduan[hour%10];

        LedBuff[2] = 0x40;

        LedBuff[3] = smgduan[min/10];
        LedBuff[4] = smgduan[min%10];

        LedBuff[5] = 0x40;

        LedBuff[6] = smgduan[sec/10];
        LedBuff[7] = smgduan[sec%10];
}

void Int0Init()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T0 = 1;
        EA = 1;
        TR0 = 1;
}

void main()
{
        Int0Init();

        while(1)
        {
                DigClock( hour, min, sec);
                DigDisplay();

                if(k1 == 0)
                {
                        hour=0; min=0; sec=0;

                }

                if(k2 == 0)
                {
                        TR0 = 0;
                }

                if(k3 == 0)
                {
                        TR0 = 1;
                }

                if(k4 == 0)
                {
                        delay(1);
                        if(k4 == 0)
                        {
                                TR0 = 0;

                                flags++;
                                if(flags > 3)
                                {
                                        flags = 0;
                                        TR0 = 1;
                                }
                        }
                        while(!k4);
                }
              switch(flags)
                        {
                                  case 1:if(k5 == 0)
                                                {
                                                        delay(1);
                                                        if(k5 == 0)
                                                        {
                                                                hour++;
                                                                if(hour > 23)
                                                                {
                                                                        hour = 0;
                                                                }
                                                            while(!k5);
                                                        }
                                                }
//                                                DigClock( hour, min, sec);
//                                                DigDisplay();

                                                if(k7 == 0)
                                                {
                                                        delay(1);
                                                        if(k7 == 0)
                                                        {
                                                                hour--;
                                                                if(hour < 0)
                                                                {
                                                                        hour = 23;
                                                                }
                                                            while(!k7);
                                                        }
                                                }
                                                DigClock( hour, min, sec);

                                                break;

                                case 2:if(k5 == 0)
                                                {
                                                        delay(1);
                                                        if(k5 == 0)
                                                        {
                                                                min++;
                                                                if(min > 59)
                                                                {
                                                                        min = 0;
                                                                }
                                                            while(!k5);
                                                        }
                                                }
//                                                DigClock( hour, min, sec);
//                                                DigDisplay();

                                                if(k7 == 0)
                                                {
                                                        delay(1);
                                                        if(k7 == 0)
                                                        {
                                                                min--;
                                                                if(min < 0)
                                                                {
                                                                        min = 59;
                                                                }
                                                            while(!k7);
                                                        }
                                                }
                                                DigClock( hour, min, sec);

                                                break;

                                 case 3:if(k5 == 0)
                                                {
                                                        delay(1);
                                                        if(k5 == 0)
                                                        {
                                                                sec++;
                                                                if(sec > 59)
                                                                {
                                                                        sec = 0;
                                                                }
                                                            while(!k5);
                                                        }
                                                }
//                                                DigClock( hour, min, sec);
//                                                DigDisplay();

                                                if(k7 == 0)
                                                {
                                                        delay(1);
                                                        if(k7 == 0)
                                                        {
                                                                sec--;
                                                                if(sec < 0)
                                                                {
                                                                        sec = 59;
                                                                }
                                                            while(!k7);
                                                        }
                                                }
                                                DigClock( hour, min, sec);

                                                break;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uint cnt;

        TH0 = 0XFC;
        TL0 = 0X18;
        cnt++;

        if(cnt ==  1000)
        {
                cnt = 0;
                sec++;

                if(sec > 59)
                {
                        sec = 0;
                        min++;

                        if(min > 59)
                        {
                                min = 0;
                                hour++;

                                if(hour > 23)
                                {
                                        hour = 0;
                                }
                        }
                }
        }
}

网友A:
计算机单字节无符号数 0-1 = 0xff = 255 ,用255查表可能查出表格之外乱码处了

网友B:
定义为有符号字符类型
char sec = 52;
char min = 58;
char hour = 23;或写成
sec--;
if(sec >6 0)
sec = 5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为有符号字符类型
char sec = 52;
char min = 58;

感谢,刚试了,没问题了!

网友C:
我在调试过程中也出现过这个问题,要将时分秒设置为char 类型的。
sec--; if(sec <0) sec = 59;
sec++; if(sec >59) sec = 0;
之后就显示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