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8个按键亮8个灯,一个数码管显示 求指导思路与方法

楼主(2021-01-02):
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禁止伸手党,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
编写C51程序通过串口控制8个LED数码管的亮灭,当输入字符’1’时,LED2亮,以此类推,当输入字符’8’时,LED9亮;当输入其他字符(非1-8),则8个LED全灭。

网友A:
单片机编写一个串口接收程序:可用串口查询方式或中断方式接收(初始化定时计数器,设置波特率),从SBUF中取出接收到的数据后(需要区分数据类型是字符还是HEX数据),每接收一次用if语句或switch语句进行判断:如接收“1”,单片机从端口输出控制LED亮灭的命令,串行发送可以用串口助手进行,需注意设置与接收程序同样的波特率等。

网友B:
其实就和流水灯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个按键,将每个灯定义一个按键就行

网友C:
查询到一个按键按下,一个引脚输出控制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