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8*8迷宫电脑鼠 求大神修正我的代码

楼主(2021-01-02):
我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 delay函数有重复定义,不知道怎么修改了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ouse.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f=P3^7;
unchar i,j;
unchar code LM[8]={0x11,0x33,0x22,0x66,0x44,0xcc,0x88,0x99};
unchar code RM[8]={0x11,0x99,0x88,0xcc,0x44,0x66,0x22,0x33};
unchar code forward[8]={0x11,0x93,0x82,0xc6,0x44,0x6c,0x28,0x39};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z)
{
        unsigned char i,j;
        while(--z){
                _nop_();
                i=2;
                j=199;
                do{
                        while(--j);
                }
                while(--i);
        }
}

void runLM(bit f){
        if(f){
                for(j=0;j<55;j++){
                        for(i=0;i<8;i++){
                                P1=(RM[i]);
                                delay_ms(3);
                        }
                }
        }
}

void runRM(bit f){
        if(f){
                for(j=0;j<55;j++){
                        for(i=0;i<8;i++){
                                P1=(LM[i]);
                                delay_ms(3);
                        }
                }
        }
}

void turnOff(bit f){
        if(f){
                for(j=0;j<110;j++){
                        for(i=0;i<8;i++){
                                P1=(LM[i]);
                                delay_ms(3);
                        }
                }
        }
}

void Lxz(bit f){
        if(f){
                for(j=0;j<8;j++){
                        for(i=0;i<8;i++){
                                P1=(RM[i]|0x0f);
                                delay_ms(3);
                        }
                }
        }
}

void Rxz(bit f){
        if(f){
                for(j=0;j<8;j++){
                        for(i=0;i<8;i++){
                                P1=(LM[i]|0xf0);
                                delay_ms(3);
                        }
                }
        }
}

void Go(bit f){
        if(f){
                for(j=0;j<101;j++){
                        for(i=0;i<8;i++){
                                P1=(forward[i]);
                                delay_ms(3);
                        }
                        if(irRU==1&&irC==0&irR==1){
                                Lxz(1);
                        }
                        if(irLU==1&&irC==0&&irL==1){
                                Rxz(1);
                        }
                }
        }
}

void Control(){
        if(irC==0&&irL==1&&irR==1){
                Go(1);
                delay_ms(800);
        }
        if(irC==1&&irR==1&&irL==0){
                runLM(1);
                delay_ms(800);
                Go(1);
        }
        if(irC==1&&irR==0&&irL==1){
                runRM(1);
                delay_ms(800);
                Go(1);
        }
        if(irC==1&&irR==0&&irL==0){
                runRM(1);
                delay_ms(800);
                Go(1);
        }
        if(irC==0&&irR==0&&irL==0){
                runRM(1);
                delay_ms(800);
                Go(1);
        }
        if(irC==1&irL==1&irR==1){
                turnOff(1);
                delay_ms(800);
                Go(1);
        }
}

void setTime2(unsigned int us){
        TH2=(65536-us)/256;
        RCAP2H=(65536-us)/256;
        TL2=(65536-us)%256;
        RCAP2L=(65536-us)%256;
}

void intTime2(){

        EA=1;

        ET2=1;
        setTime2(5000);
        TR2=1;
}

void time2()interrupt 5{
        static bit ir=0;
        TF2=0;
        if(!ir)
                MOUSE_IR_ON(i);
        else{
                        switch(i++){
                                case 0:{if(irR1){irC=0;}
                                else{irC=1;}}break;
                                case 1:{if(irR2){irL=0;}
                                else{irL=1;}}break;
                                case 2:{if(irR3){irR=0;}
                                else{irR=1;}}break;
                                case 3:{if(irR4){irLU=0;}
                                else{irLU=1;}}break;
                                case 4:{if(irR5){irRU=0;}
                                else{irRU=1;}}break;
                        }if(i==5) i=0;
                }ir=~ir;
        }

        void main(){
                setTime2();
                delay_ms(1000);
                while(1){
                        Control();
                        delay_ms(800);
                }
}

电路图:http://www.51hei.com/bbs/dpj-200855-1.html

网友A:
你的代码应该没问题吧?149行  MOUSE_IR_ON(i); 这个括号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应该没问题吧?149行  MOUSE_IR_ON(i); 这个括号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定义的一个头文件的函数,就是控制红外的发射和接收

网友B:
要看你的MOUSE.H头文件有没有DELAY()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