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us报错以及就此引申的元件怎么找的求助(tm1637)

楼主(2021-01-02):
(proteus版本为8.4 sp0 内部版本21079)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Proteus的 Simulation FAILED due to fatal simulator errors报错
这个有百度过,但百度的结果大多是因为账户名非中文导致,而我这个本身就是英文账户
依经验推断应该是对应元件文件缺失
所以求助各位是否有下载相关文件的办法  或者谁有这个文件可以帮忙分享一下  或者有别的更好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proteus的元件添加在正式使用之前有下载过论坛上的proteus元件库,来自16年的帖子
添加方法就是简单的覆盖了这两个文件
但依旧会遇到好多元件找不到以及类似上文这样的文件缺失问题,目前的做法是能替代的尽量找同类型元件替代
所以提出的问题是
各位一般用proteus的一般场景是什么,遇到元件缺失一般都是从哪里找的,,或者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案

网友A:
8.4版应该是16年发布的,为什么还要下元件库呢
你的版本是8.0的。打开帮助查看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版应该是16年发布的,为什么还要下元件库呢
你的版本是8.0的。打开帮助查看版本号。
查了下确实是8.4没问题,也就是说我其实是不需要哪个元件库的是吧?
那我这第一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网友B:
换Proteus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