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12864滚动显示源码

楼主(2021-01-02):
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的12864自下而上滚动显示
#include "cs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J[]={"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需谨慎再创造出来的历程都快来吃多了,段时间看好大好大很好的克拉克拉    "};
/*12864端口定义*/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口
sbit RS  =  P3^5;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RW  =  P3^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EN  =  P3^4;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PSB =  P3^1;       //串/并方式控制
sbit DU =P2^6;
sbit WE = P2^7;

void delay5us()//5us延时
{;;}

/*void delay20()   //20us
{
     unsigned char a;
    for(a=109;a>0;a--);
}*/

void delay(uint z) //毫秒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a,b;
uint c;
   for(c=z+7;c>0;c--)
      for(b=197;b>0;b--)
         for(a=2;a>0;a--);

}

void check_busy()//判忙
{

     uchar busy;
     P0=0xff;
         RS=0;
         RW=1;
         do
         {
          EN=1;
          busy=P0;
          EN=0;
           }while(busy&0x80);
           EN=0;
}

void lcdw_dat(uchar dat)//写入数据
{
  check_busy();
  RS=1;
  RW=0;
  EN=0;
  delay5us();
  P0=dat;
  delay5us();
  EN=1;
  delay5us();
  EN=0;
}

void lcdw_cmd(uchar cmd)//写入指令
{
  check_busy();
  RS=0;
  RW=0;
  EN=0;
  delay5us();
  P0=cmd;
  delay5us();
  EN=1;
  delay5us();
  EN=0;
}

void lcdinit()
{

    DU=0;
    WE=0;
    PSB = 1;         //并口方式
    lcdw_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w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w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w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5);
}

/**************************************************************************************
//函数功能:任意位置显示汉字
//形式参数: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dat
//行参说明:hang(0~3) lie(0~7)
//************************************************************************************/
/*void lcd_display(uchar hang,lie,uchar *str)//行(0~3),列(0~7)一行最多显示8个 汉字
{//字符可以显示8行,16列

   if(hang==0) hang=0x80;
   else if(hang==1) hang=0x90;
   else if(hang==2) hang=0x88;
   else if(hang==3) hang=0x98;
   lcdw_cmd(hang+lie);

   while(*str!='\0')
   {
   lcdw_dat(*str++);
           }

}*/

//图片(128*64)显示程序
/*void lcd_imp(uchar code  *imp)//code定义ROM区的指针,不可更改
{
uchar i,j,k;
j=0x80;
lcdw_cmd(0x34);

for(i=0;i<32;i++)//上半屏
  {
   lcdw_cmd(j++);//列地址
   //lcdw_cmd(0x80);//行地址
          for(k=0;k<16;k++)
         {
           lcdw_dat(*imp++);
         }
  }
for(i=0;i<32;i++)
  {
  lcdw_cmd(j++);//列地址
   lcdw_cmd(0x88);//行地址
   for(k=0;k<16;k++)
     {
         lcdw_dat(*imp++);
         }
}

  lcdw_cmd(0x36);        //打开绘图显示
  lcdw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函数功能:任意位置显示字符,可以变化,不可以显示汉字
//形式参数: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dat
//行参说明:hang(0~3) lie(0~7) 注意:1个汉字位显示两个字符
//************************************************************************************/
/*void lcd_write(uchar hang,lie,uchar dat)//12864显示变量
{
   if(hang==0) hang=0x80;
   else if(hang==1) hang=0x90;
   else if(hang==2) hang=0x88;
   else if(hang==3) hang=0x98;
   lcdw_cmd(hang+lie);
   lcdw_dat(0x30|dat/10);//取十位
   lcdw_dat(0x30|dat%10);//取个位
}*/
/**************************************************************************************
//函数功能:任意位置显示字符,可以变化,不可以显示汉字
//形式参数: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dat
//行参说明:hang(0~3) lie(0~7) 注意:1个汉字位显示两个字符
//************************************************************************************/
/*void lcd_display_dat(uchar hang,lie,uchar dat)//12864显示变量
{
   if(hang==0) hang=0x80;
   else if(hang==1) hang=0x90;
   else if(hang==2) hang=0x88;
   else if(hang==3) hang=0x98;
   lcdw_cmd(hang+lie);
   lcdw_dat(dat);

}*/
/**************************************/
//反白函数,或用于非全屏绘图时,其它地方写入0
//X,Y需要反白的起始地址,如第一行,X=0x80,Y=0x80,第二行X=0x90,Y=0x90
//X1需要反白多少列,如反白第一行,则X1=16
//Y1为需要反白那行中的几个字(每行最多8个字),清除一整行,则Y1=8
//dat=0xff,反白   dat=0x0,清除
/******************************************************************************/
/*void lcd_white(uchar X,Y,X1,Y1,dat )//
{
uchar i,j;

for(i=0;i<X1;i++)
{
        for(j=0;j<Y1;j++)
        {
          lcdw_cmd(0x34);//打开扩展功能 ,关绘图
          lcdw_cmd(Y+i);
          lcdw_cmd(X+j);

          lcdw_dat(dat);//D15~D8
          lcdw_dat(dat);//D7~D0
        }
}
         lcdw_cmd(0x36);//打开扩展功能
            lcdw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集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addr;
   unsigned char flag,hang,over;
   unsigned char *ptdat;

lcdinit();

//addr用于存储写入地址
//flag存储卷动地址,名字没取好!
//hang存储下一行要写入数据的行号(1~4)
//over记录写入的空字符数
//ptdat存储字符串的指针
delay(1);
ptdat = &SJ[0];
over = 0;    //写入空字符数
//这里先把前面DDRAM中的前3行的字符数据写入
//如果字符不足<=4行,那么不卷动,之后字符>4行才卷动
//一直到末行显示完毕则停止卷动
lcdw_cmd(0x80); //写屏幕第一行字符
for(i = 0; i < 16; i++)
{
                if(*ptdat != '\0')
                        {
                                lcdw_dat(*ptdat++);
                        }
                        else
                        {
                         lcdw_dat(0x20);
                         over++;
                        }
}
lcdw_cmd(0x90); //写屏幕第二行字符
for(i = 0; i < 16; i++){
  if(*ptdat != '\0'){
   lcdw_dat(*ptdat++);
  }else{
   lcdw_dat(0x20);
   over++;
  }
}
lcdw_cmd(0x88);//写屏幕第三行字符
for(i = 0; i < 16; i++){
  if(*ptdat != '\0'){
   lcdw_dat(*ptdat++);
  }else{
   lcdw_dat(0x20);
   over++;
  }
}
lcdw_cmd(0x98);//写屏幕第四行字符
for(i = 0; i < 16; i++){
  if(*ptdat != '\0'){
   lcdw_dat(*ptdat++);
  }else{
  lcdw_dat(0x20);
   over++;
  }
}
ptdat = ptdat - 32;
lcdw_cmd(0xa0); //写DDRAM第3行数据
for(i = 0; i < 16; i++){
  if(*ptdat != '\0'){
   lcdw_dat(*ptdat++);
  }else{
   lcdw_dat(0x20);
   over++;
  }
}
ptdat = ptdat + 16;
for(i = 0; i < 16; i++){
  if(*ptdat != '\0'){
   lcdw_dat(*ptdat++);
  }else{
   lcdw_dat(0x20);
   over++;
  }
}
//前面的代码是往DDRAM中写如下内容:
//第一行字符   第三行字符
//第二行字符   第四行字符
//第三行字符   第五行字符
//如果写第5行时全为空,说明字符刚好4行,不卷动。
//此时第5行写入16个0x20空字符,over用于记录空字符个数。
//如果不足4行,则前面也将会写入空字符,此时写完了3行DDRAM后
//over的值必大于16,而只要over>15,就不卷动

lcdw_cmd(0x0c);   //开显示
if(over > 15){;}   //显示字符不足4行,不卷动
else      //显示字符大于4行,开启卷动
{
  hang = 4;  //接下来要写DDRAM第4行数据
  flag = 0x01; //初始卷动地址为1

  while(1){

   switch(hang){   //设置写入DDRAM的地址

    case 1: addr = 0x80; break;  //往地址变量中写第一行首地址
    case 2: addr = 0x90; break;  //往地址变量中写第二行首地址
    case 3: addr = 0xa0; break;  //往地址变量中写第三行首地址
    case 4: addr = 0xb0; break;  //往地址变量中写第四行首地址
   }

   switch(hang){   //指出下一次要写的行地址

    case 1: hang = 2; break;//第1行写完了,下一行要写第2行
    case 2: hang = 3; break;//第2行写完了,下一行要写第3行
    case 3: hang = 4; break;//第3行写完了,下一行要写第4行
    case 4: hang = 1; break;//第4行写完了,下一行要写第1行
   }

//后续代码为往每一行写数据,卷动一次写一个字。
   ptdat = ptdat - 32;
   for(i = 0; i < 8; i++)
         {  //写一行中的前8个字符
    lcdw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
    lcdw_cmd(0x03);     //允许输入卷动地址
    lcdw_cmd(0x40 + flag++);  //设置卷动地址
    lcdw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
    lcdw_cmd(addr + i);
    delay(100);

    if(*ptdat != '\0')
                        {
                                lcdw_dat(*ptdat++);   //写入高字节
                        }
                else
                        {
                                lcdw_dat(0x20);    //字符串结束则写入空字符
                        }

    if(*ptdat != '\0')
                        {
                                lcdw_dat(*ptdat++);   //写入低字节
                        }
                        else
                        {
                                lcdw_dat(0x20);    //字符串结束则写入空字符
      }

   }

   ptdat = ptdat + 16;
   for(i = 8; i < 16; i++)
         {  //写一行中的后8个字符
                        lcdw_cmd(0x34);     //打开扩展指令
                        lcdw_cmd(0x03);     //允许输入卷动地址
                        if(flag == 64)
                        {
                                flag = 0;
                        }
                        lcdw_cmd(0x40 + flag);   //设置卷动地址
                        flag++;
                        lcdw_cmd(0x30);     //回到基本指令
                        lcdw_cmd(addr + i);
                        delay(100);

                        if(*ptdat != '\0')
                        {
                                lcdw_dat(*ptdat++);   //写入高字节
                        }
                        else
                        {
                                 over++;       //写完最后一行字符,需要再卷动16次才能显示出来。
                                 lcdw_dat(0x20);      //字符串结束则写入空字符
                        }

                        if(*ptdat != '\0')
                        {
                                lcdw_dat(*ptdat++);   //写入低字节
                        }
                        else
                        {
                                lcdw_dat(0x20);       //字符串结束则写入空字符
                        }
                }
                 if(over < 8){;}
                 else {break;}
  }
}
}

源码下载,大家多多指教,如果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网友A:
学学练练  涨点水平

网友B:
第106行注释错了,应该是4行8列

网友C(2024-01-31):
很好,内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