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中如何加一个喇叭,按一个按键就响一下那种,求思路

楼主(2021-01-02):
单片机程序中如何加一个喇叭,按一个按键就响一下那种,最好再加一个能撤销输入错误的功能

电路图

电路图

#include<Reg52.h>
int SELECT[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位选数组
int LED[17]={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
//LED数码管字形码集合数组
int SELECT1[2][4]={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筛选异或结果集合数组
int DISPLAY[8]={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初始化显示数组
int flag;

void delay(int ms)
{
        int i,j;
        for(i=ms;i>0;i--)
                for(j=110;j>0;j--);
}
//延时函数 (1ms)

void display(int wei,int L[])//wei为位选数目
{
        int k;
        for(k=0;k<wei;k++){
                P0=SELECT[wei-1-k];
                P2=L[k];
                delay(1);
                P2=0X00;//消隐
        }
}//显示函数——P0位选,P2段选

int button(int pp,int new)//p1为0X0F(筛选行)或0XF0(筛选列)
{        int a,p,q,m;//new为当前P1端口按键状态,a为异或结果,p、q为循环计数变量,m为所在行、列
        if(new==pp)
                {flag=0;return flag;}        //未有按键按下标志
        else{
                delay(1);
                if(new!=pp)
                {
                        a=new^pp;
                        for(p=0;p<2;p++)
                                for(q=0;q<4;q++)
                                        if(SELECT1[p][q]==a) m=q+1;        //遍历异或结果集合数组后找到所在行、列
                        }
                return m;
                }//筛选出行或列
}//判断按键所在行列位置,P1为按键接口端

void main()
{        int x,y,sum,n,temp;//x为行,y为列,sum为键值
        while(1){
        P1=0X0F;temp=P1;
        x=button(0X0F,temp);
        P1=0XF0;temp=P1;//用于判断是否是新的按键值
        y=button(0XF0,temp);
        if(y==0)
                display(8,DISPLAY);
        else{
                flag++;
                sum=4*(x-1)+(y-1);
                if(flag==1)
                        for(n=0;n<7;n++)
                                DISPLAY[n]=DISPLAY[n+1];
                        DISPLAY[7]=LED[sum];//更改显示数组
                display(8,DISPLAY) ;
        }
        }
}

网友A:
单看原理图来说,单片机IO的驱动能力有限,最好加个三极管来驱动一下;驱动程序上面,直接高电平低电平控制就行了,至于按一个按键响一下,你就做个判断,按下了就拉高喇叭的引脚电平不就行了,有疑问的话再问

网友B:
接喇叭没试过,蜂鸣器就试过,但是单片机io口供电不足以驱动,得外接电源,同时得接3极管以达到驱动效果,至于怎么驱动网上有很多

网友C:
如果选择无源的喇叭,需要自己组织输出给喇叭的方波,用来实现发声,比如“嘟”这样的声音,注意:需要加设驱动电路,比如三极管。
如果是有源的喇叭,那么只需要控制加载/关闭喇叭的电源即可。

楼主:
能否告知为什么这个电路没有排阻,没有驱动,他为什么还可以运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告知为什么这个电路没有排阻,没有驱动,他为什么还可以运行

不就是没有上拉电阻嘛,没关系这是在模拟的,主要看人品。

楼主:
可是没有驱动就很神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没有驱动就很神奇

proteus替你想到了。这是不是很适合新手?另外可以在有限的页面中塞进更多的东西,毕竟只是验证一下思路,不是玩真的。

网友F:
楼主找的这个矩阵按键程序写的貌似高大上,其实对于初学者既不易读懂,也不易修改添加功能。给你一个示例,有按键提示音和撤销输入错误的功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矩阵键盘数码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