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显示距离,是我没有在keyboard引脚上插开关么 求指教

楼主(2021-01-02):
#include <AT89x51.H>                //器件配置文件#include <intrins.h>#define  RX  P3_6#define  TX  P3_7#define LCM_RW  P2_3 //定义LCD引脚#define LCM_RS  P2_4#define LCM_E   P2_2#define LCM_Data  P1#define Key_Data P3_3 //定义Keyboard引脚#define Key_CLK  P3_2#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void LCMInit(void);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void Delay5Ms(void);void Delay400Ms(void);void Decode(unsigned char ScanCode);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unsigned char code mcustudio[] ={"==Range Finder=="};unsigned char code email[] =    {"xxxxxx "};unsigned char code Cls[] =      {"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5] =    {'0','1','2','3','4','5','6','7','8','9','.','-','M'};static unsigned char DisNum = 0; //显示用指针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写数据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ReadStatusLCM(); //检测忙        LCM_Data = WDLCM;        LCM_RS = 1;        LCM_RW = 0;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LCM_E = 0; //延时        LCM_E = 1;}//写指令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if (BuysC) ReadStatusLCM();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M_Data = WCLCM;        LCM_RS = 0;        LCM_RW = 0;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读数据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LCM_RS = 1;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return(LCM_Data);}//读状态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LCM_Data = 0xFF;         LCM_RS = 0;        LCM_RW = 1;        LCM_E = 0;        LCM_E = 0;        LCM_E = 1;        while (LCM_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M_Data);}void LCMInit(void) //LCM初始化{        LCM_Data = 0;        WriteCommandLC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0);        Delay5Ms();         WriteCommandLC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mandLC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mandLC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mandLC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mandLCM(0x0F,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mandLC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LCM(DData); //发数据}//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X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5ms延时void Delay5Ms(void){        unsigned int TempCyc = 5552;        while(TempCyc--);}//400ms延时void Delay400Ms(void){        unsigned char TempCycA = 5;        unsigned 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8)/10;     //算出来是MM         if((S>=7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flag=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4,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5, 1, ASCII[12]);        //显示M         }         else         {          disbuff[0]=S/1000;          disbuff[1]=S/100%10;          disbuff[2]=S/10%10;          disbuff[3]=S%10;          DisplayOneChar(0,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 1, ASCII[10]);        //显示点          DisplayOneChar(2,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3,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4, 1, 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5, 1, ASCII[12]);        //显示M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RX=0;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void Timer_Count(void){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unsigned char i=100,j;        for(;ms;ms--)        {                while(--i)                {                        j=10;                        while(--j);                }        }}/*********************************************************/void main(void){    unsigned int valA;        unsigned char TempCyc;        Delay400Ms(); //启动等待,等LCM讲入工作状态        LCMInit(); //LCM初始化        Delay5Ms(); //延时片刻(可不要)        DisplayListChar(0, 0, mcustudio);        DisplayListChar(0, 1, email);        ReadDataLCM();//测试用句无意义        for (TempCyc=0; TempCyc<10; TempCyc++)        Delay400Ms(); //延时        DisplayListChar(0, 1, Cls);                 TMOD=0x0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ET0=1;             //允许T0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delayms(60);                RX=1;            StartModule();        for(valA=7510;valA>0;valA--)            {                                  if(RX==1)                   {           Timer_Count();                   }             }          }}

网友A:
用电脑版的论坛重新编辑一下代码吧,这个格式我估计没有一个人能看明白的

网友B:
比乱码还要乱

网友C:
乱码都没它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