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开漏模式和推拉模式的 2bit 双向电平转换器

楼主(2021-01-02):
用于开漏模式和推拉模式的 2bit 双向电平转换器
产品简述
MS4553M 是一款双向电平转换器,可以用作混合电压的数 字信号系统中。其使用两个独立构架的电源供电,A 端供电电压 范围是 1.65V 到 5.5V,B 端供电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可用在 电源电压为 1.8V、2.5V、3.3V 和 5V 的逻辑信号转换系统中。当 OE 端为低电平时,所有 IO 端口为高阻态,这显著降低了静态功 耗。当 VCCA 上电后,OE 端内部集成了下拉电流源。为了确保在 上电或下电过程中端口保持高阻特性,OE 端应该通过一个下拉 电阻接地,下拉电阻的阻值由驱动电流源的能力决定。 MS4553M 采 用 MSOP8 封 装 , 工 作 电 压 范 围 是 -40℃ 到 +100℃。
主要特点 n
l 无需方向控制信号 n
l 数据速率:推拉模式为 20Mbps,开漏模式为 2Mbps n
l A 端电压范围 1.65V 到 5.5V,B 端电压范围是 2.3V 到 5.5V (VCCA≤VCCB) n
l VCC 隔离:如果任何一个电源拉到地,则端口呈现高阻态 n
l 无上电顺序要求 n
l 支持掉电模式
应用 n
l I2C/SMBus(系统管理总线) n
l UART(通用异步收发传输器) n
l  GPIO(通用输入/输出)

网友A:
可以提供样品,欢迎大家前来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