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编译完 有一个警告 没找到原因 那位帮忙看看 万分感谢

楼主(2021-01-02):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dWr 0x90

sbit scl=P2^0;
sbit sda=P2^1;
bit ack;

unsigned char date;
sbit C1=P2^3;
sbit C2=P2^4;
sbit C3=P2^5;
sbit Dp=P2^2;
table[10]=
{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data dis[3]={0x00,0x00,0x00};
unsigned int getData;

void Start_I2c()
{
  sda=1;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_nop_();
  _nop_();
}

void Stop_I2c()
{
  sda=0;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I2C_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c<<i)&0x80)sda=1;
       else  sda=0;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if(sda==1)ack=0;
       else ack=1;
    scl=0;
    _nop_();
    _nop_();
}

unsigned char   I2C_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0,i;
  sda=1;
  for(i=0;i<8;i++)
      {
        _nop_();
        scl=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_nop_();
        _nop_();
      }
  scl=0;
  _nop_();
  _nop_();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else sda=1;
  _nop_();
  _nop_();
  _nop_();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_nop_();
  _nop_();
}

bit Pcf8591_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Val)
{
   Start_I2c();
   I2C_SendByte(addr);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Val);
   if(ack==0)return(0);
   Stop_I2c();
   return(1);
}

bit PCF8591_Send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
   Start_I2c();
   I2C_SendByte(addr);
   if(ack==0)return(0);
   I2C_SendByte(0x40|channel);
   if(ack==0)return(0);
   Stop_I2c();
   return(1);
}

unsigned char PCF8591_Rcv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Start_I2c();
   I2C_SendByte(addr+1);
   if(ack==0)return(0);
   dat=I2C_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dat);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int main()
{
        while(1)
        {
                 PCF8591_SendByte(AddWr,0);
                 getData=PCF8591_RcvByte(AddWr);
                 dis[1]=getData/51;
                dis[2]=getData%51;
                dis[2]=dis[2]*10;
                dis[0]=dis[2]/51;
        C1=1;
        Dp=0;
        P0=table[dis[0]];

        C1=0;
        delay(10);

        C2=1;
        Dp=0;
        P0=table[dis[1]];

        C2=0;
        delay(10);

        C3=1;
  Dp=1;
        P0=table[dis[1]];
        C3=0;
        }
}

网友A:
几个警告不要紧,无所谓的,你这个是什么警告?

网友B:
这个函数没有调用:bit Pcf8591_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Val)

网友C:
如果不影响功能,可以将引起警告的代码注释掉

网友D:
没有用到的函数可以头尾加/*   */注释,需要用时再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函数没有调用:bit Pcf8591_DaConversion(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channel,  unsigned char  ...

删了or注释掉就有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警告不要紧,无所谓的,你这个是什么警告?

仿真能成功,程序烧入单片机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检查电路没问题,说是程序问题

网友E:
程序没有调用这用到这个函数,注释掉就可以

网友F:
会不会程序自己优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