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效处理器音控锁定,欢迎高手挑战试刀

楼主(2021-01-03):
之前用的音乐播放器淘汰换掉了,新的播放器连接上处理器之后,音控保持音量40,无法调整,音效器功能正常,丢弃可惜,有高手可否解决方案,欢迎高手挑战试刀。

网友A:
加个电位器,可以加到主控DAC到功放前那里, 控制DAC到功放的增益,可以达到控制音量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位器,可以加到主控DAC到功放前那里, 控制DAC到功放的增益,可以达到控制音量大小。

谢谢!可否私聊赐教!

网友B:
把新音乐播放器的输出信号适当衰减下就好

楼主:
应该是程序设置的吧,

网友C:
这个音量控制是数字控制,用电位器就成模拟控制,失去了数字控制的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量控制是数字控制,用电位器就成模拟控制,失去了数字控制的意义了

对的,数字控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音量控制是数字控制,用电位器就成模拟控制,失去了数字控制的意义了

数字控制基本无法实现,除非找到生产原厂,这个板子也不一定原厂开发的,可能还有开发公司,每个开发公司的加密方式都是不同的, 你感觉你说的用数字改好实现不。估计人家理你都不理你,当然拿钱除外。“既然都拿钱了都不知道可以买多少个新的了吧”     楼主只是说可以控制声音大小,准定控制DAC增益为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