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K32S4单片机ADC读取 串口收发 设定定时器的代码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1-01-03):
文件夹 e:\dpj\20210101
目标 STC15W4K32S4
proteus 新建单片机 串口 分压调节电压源 更改单片机主频为11059200
虚拟串口软件安装及配置
单片机使用COM4 串口调试器使用COM3 波特率 115200
ADC读取电压数据正常 P1.0 P1.1
串口通讯测试正常 ADC 通过可变电阻调节电压后 模拟量变化发送串口
串口通讯测试正常 中断接收<>之间字符,回送  因地址空间,字符个数<10
程序运行时间以protues左下角的运行时间为准  见截图
定时器设置及中断处理 以1ms为周期,每3000ms在串口发送字符
串口命令设置定时器发送数据到串口的时间间隔 <后的第一个字符为A 第二个为数字 表示间隔秒数
仿真原理图如下(STC15W4K32S4单片机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5F4K60S4 系列 定时器1用作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举例------------*/
/* 如果要在程序中使用此代码,请在程序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如果要在文章中应用此代码,请在文章中注明使用了STC的资料及程序        */
/*---------------------------------------------------------------------*/

//本示例在Keil开发环境下请选择Intel的8058芯片型号进行编译
//若无特别说明,工作频率一般为11.0592MHz

#include        "STC15Fxxxx.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FOSC 11059200L          //系统频率
#define BAUD 115200             //串口波特率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NONE_PARITY   //定义校验位
/* STC15Fxxxx.H中已定义
//sfr P0M1 = 0x93;
//sfr P0M0 = 0x94;
//sfr P1M1 = 0x91;
//sfr P1M0 = 0x92;
//sfr P2M1 = 0x95;
//sfr P2M0 = 0x96;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P4M1 = 0xb3;
//sfr P4M0 = 0xb4;
//sfr P5M1 = 0xC9;
//sfr P5M0 = 0xCA;
//sfr P6M1 = 0xCB;
//sfr P6M0 = 0xCC;
//sfr P7M1 = 0xE1;
//sfr P7M0 = 0xE2;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P_SW1   = 0xA2;             //外设功能切换寄存器1
*/
#define S1_S0 0x40              //P_SW1.6
#define S1_S1 0x80              //P_SW1.7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bit P22 = P2^2;
unsigned int ch;a,b;
unsigned int dd=0;
unsigned int cc=0;
unsigned int cc0=0;
unsigned int cc1=0;
unsigned int cc00=0;
unsigned int cc01=0;
unsigned int cc10=0;
unsigned int cc11=0;
unsigned int time0count0 = 0 ;
unsigned int time0count1 = 0 ;
unsigned int time0count = 3000 ;
bit busy;
char receivechar = 0;
int receive_count = 0;
int received = 0;
WORD receivestr[10];

void InitUart();
void InitADC();
void Timer0Init();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serial_put_uint(unsigned int number);
void Delay(WORD n);
//void ShowResult(BYTE ch);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int(BYTE ch);
void main()
{
        int initreceivestrcount=0;
        unsigned int tt0=0,tt1=0;
//                unsigned int d1,d2,d3,i;
        unsigned int i=0;
        if (i == 0 )                //初始化tt0 tt1 P0 -P7 数据
        {
                /*
                例如将P1M0=0X60和P1M1=0X00译成bai二进制代码是
                P1M0=0110 0000,duP1M1=0000 0000.
                按照I/O口工作模式设置zhi规定
                都为0时为准双向口(dao传统8051单片机zhuanI/O口模式)
                为0,1时为推挽(shu强上拉输出),
                为1,0时为高阻(仅输入),
                为1,1时为开漏(内部上拉断开,须外加上拉电阻)
                你选择的是P1M0和P1M1所以针对的是P1口的操作,
                将两个二进制代码一位位的比较可知:P1.0~P1.4及P1.7都为0,
                故这些I/O口设置的是标准状态;P1.5和P1.6为高阻态
                (P1M0上的第六位和第七位都为1,P1M1上的第六位和第七位都是0。1,0时为高阻)
                */
                tt0=16640;
                tt1=tt0/256;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3;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
        InitUart();                     //初始化串口
        //printf ("20200102 第一次调试  a  1 取左字节   a %d A/256=A %d   C51\n" , tt0,tt1 ); /* ?? "Hello C51 " */
        SendString("20200102 第二次调试 \r\n");
        initreceivestrcount=0;
        while (initreceivestrcount<10)                //初始化 receivestr
        {
                receivestr[initreceivestrcount]=0;
                initreceivestrcount = initreceivestrcount + 1 ;
        }
        //printf ("Hello");  //printf 不能使用 编译通过 不能仿真运行
        InitADC();                      //初始化ADC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除法测试
                //printf ("Hello  ADC 第y次调试 a  1 加代码a %d A/256=A %d   C51\n" , tt0,tt1 );
//                sprintf(str," receive %d \r\n",receivechar);
//                SendString(str);
//                sprintf(str," d1 %d a \r\n",tt0);
//                SendString(str);
//                sprintf(str,"  d2 %d  a \r\n",tt1);
//                SendString(str);
//                sprintf(str,"  d3 %d a \r\n",d3);
//                SendString(str);
        */
    SendString("c STC15W4kS32\r\n Uart Test !\r\n");
    while(1)
                {

                        if (received == 1)                // 在串口接收预定义字符后回送  20210103 增加控制定时显示功能
                        {
                                /*  除法测试及sprintf
//                                SendString("\r\n");
//                                d1 = receivechar;
//                                d2 = d1 ;
//                                d3=d2*256;
//                                d3=d1-d3;
//                                sprintf(str," receive %d a\r\n",receivechar);
//                                SendString(str);
//                                sprintf(str," d1 %d b \r\n",d1);
//                                SendString(str);
//                                sprintf(str,"  d2 %d  c \r\n",d2);
//                                SendString(str);
//                                sprintf(str,"  d3 %d d \r\n",d3);
//                                SendString(str);
//                                SendString(receivestr);receivechar
                                */
                                serial_put_uint(receivechar);
                                SendString(" start ");
                                //serial_put_uint(11);
                                for (i=0;i<receive_count;i++)
                                {
                                        SendData(receivestr[i]);
                                }
                                SendString(" COUNT= ");
                                serial_put_uint(receive_count);
                                receive_count = 0 ;
                                if (receivestr[1] == 65 )
                                {
                                        time0count = ( receivestr[2] - 48 ) * 1000 ;
                                        SendString(" \r\n  串口设定 time0   ");
                                        serial_put_uint(time0count/1000);
                                        SendString(" 秒定时  ");
                                }
                                SendString(" \r\n");
                                received = 0 ;
                        }
                        if (time0count0 != time0count1)                         // 串口设定的秒定时
                        {
                                SendString(" time0   ");
                                serial_put_uint(time0count/1000);
                                SendString(" 秒定时 执行 ");
                                serial_put_uint(time0count0);
                                SendString(" \r\n ");
                                time0count1 = time0count0;
                        }
                        b=b+1;
                        dd=0;
                        cc00 = GetADCResultint(dd);                 //读取ADC 0 P1.0 数据
                        if (cc01 != cc00)                         // ADC 0 P1.0 数据变化发送串口
                        {
                                SendString(" ADC ");
//                                serial_put_uint(b);
                                SendString(" ch ");
                                serial_put_uint(dd);
                                SendString(" new ");
                                serial_put_uint(cc00);
                                SendString("  old ");
                                serial_put_uint(cc01);
                                SendString(" end \r\n");
                                //printf ("  ADC %d  ch %d :0x  %x 0d %d  \n", b,dd,cc00,cc01 );
                                cc01 = cc00;
                        }
                        dd=1;
                        cc10 = GetADCResultint(dd);                        //读取ADC 1 P1.1 数据
                        if (cc11 != cc10)                                // ADC 1 P1.1 数据变化发送串口
                        {
                                SendString(" ADC ");
//                                serial_put_uint(b);
                                SendString(" ch ");
                                serial_put_uint(dd);
                                SendString(" new ");
                                serial_put_uint(cc10);
                                SendString("  old ");
                                serial_put_uint(cc11);
                                SendString(" end \r\n");
                                //printf ("  ADC  %d ch %d :0x  %x 0d00 %d  \n", b,dd,cc10,cc11 );
                                cc11=cc10;
                        }
                        dd=0;
                        if  (b>10000) b=0;

                }
}

/*******************************************************************************
* 函 数 名         : Timer0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0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
初始化串口
----------------------------*/
void InitUart()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0
//    P_SW1 = ACC;                //(P3.0/RxD, P3.1/TxD)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1 S1_S1=0
//  ACC |= S1_S0;               //(P3.6/RxD_2, P3.7/TxD_2)
//  P_SW1 = ACC;
//
//  ACC = P_SW1;
//  ACC &= ~(S1_S0 | S1_S1);    //S1_S0=0 S1_S1=1
//  ACC |= S1_S1;               //(P1.6/RxD_3, P1.7/TxD_3)
//  P_SW1 = ACC;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位可变波特率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位可变波特率,校验位初始为0
#endif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TL1 = (65536 - (FOSC/4/BAUD));   //设置波特率重装值
    TH1 = (65536 - (FOSC/4/BAUD))>>8;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EA = 1;

//    SCON = 0x5a;                //设置串口为8位可变波特率
//#if URMD == 0
//    T2L = (65536 - (FOSC/4/BAUD));
//    T2H = (65536 - (FOSC/4/BAUD)) >> 8;
//    AUXR = 0x14;                //T2为1T模式, 并启动定时器2
//    AUXR |= 0x01;               //选择定时器2为串口1的波特率发生器
//#elif URMD == 1
//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    TMOD = 0x00;                //定时器1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载)
//    TL1 = (65536 - (FOSC/4/BAUD));
//    TH1 = (65536 - (FOSC/4/BAUD)) >> 8;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启动
//#else
//    TMOD = 0x20;                //设置定时器1为8位自动重装载模式
//    AUXR = 0x40;                //定时器1为1T模式
//    TH1 = TL1 = (256 - (FOSC/32/BAUD));
//    TR1 = 1;
//#endif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M0 =1;
                P1M1 =0;
                P1 = 0Xff;
    P1ASF = 0xff;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RESL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读取ADC结果 20210101 注释GetADCResult 用GetADCResultint代替
----------------------------*/

unsigned int GetADCResultint(BYTE ch)
{
                unsigned int ret=0;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ret = ADC_RES*4 + ADC_RESL;
    return ret;                 //返回ADC结果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receivechar = SBUF;              //P0显示串口数据
                        if  ( receivechar == 60 ) receive_count = 0 ;
                        if ((receive_count<9) && ( receivechar != 62 )&&(received == 0 ))
                        {
                                receivestr[receive_count] = receivechar;
                                receivestr[receive_count+1] = 0;
                                receive_count = receive_count + 1 ;

                        }
                        else
                        {
                                received = 1;
//                                while (initreceivestrcount<10)
//                                {
//                                        receivestr[initreceivestrcount]=0;
//                                        initreceivestrcount = initreceivestrcount + 1 ;
//                                }

                        }
//                        SendData(receivechar);
//        P22 = RB8;              //P2.2显示校验位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busy = 0;               //清忙标志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time0;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time0++;
        if(itime0==time0count)
        {
                itime0=0;
                time0count0 = time0count0 + 1;
                if ( time0count0 > 20 ) time0count0 = 0;
        }
}

/*----------------------------
发送串口数据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等待前面的数据发送完成
    ACC = dat;                  //获取校验位P (PSW.0)
//    if (P)                      //根据P来设置校验位
//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ndif
//    }
//    else
//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TB8 = 1;                //设置校验位为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TB8 = 0;                //设置校验位为0
//#endif
//    }
    busy = 1;
    SBUF = ACC;                 //写数据到UART数据寄存器
}

/*----------------------------
发送字符串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        EA = 0 ;
//        ES = 0 ;
        while (*s)                  //检测字符串结束标志
        {
                        SendData(*s++);         //发送当前字符
        }
//        EA = 1 ;
//        ES = 1 ;
}
void serial_put_uint(unsigned int number)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nTmp;
//        *s++ =num/10 +'0';
//*s++=num%10 +'0';
//*s =0;

     //感觉这写法怪怪的吗?干嘛不for(i=1;i<5;i++) 因为这样不需要使用库函数pow()
     for(i=10000;i>=1;i=i/10)
      {
            nTmp = number/i;
                                                if(nTmp >=1 ) SendData((unsigned char)(nTmp%10 + 0x30));
      }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5000;
        while (x--);
    }
}

网友A:
好东东,可惜我用Proteus8.8居然打不开这个工程文件,楼主是用的8.9吗?

楼主:
Proteus8.10

网友B(2022-03-25):
厉害,可惜我版本太低打不开

网友C(2022-05-16):
楼主遇没遇到过打开后LCD白屏问题

网友D(2023-01-30):
不错,参考一下 STC 定时器

网友E(2025-08-25):
东东,可惜我用Proteus8.8居然打不开这个工程文件,楼主是用的8.9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