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基于89c52的单片机程序修改用到stc12c5a60s2上,求指点

楼主(2021-01-03):
想把基于89c52的程序修改用到stc12c5a60s2上,但修改接口和头文件后 lcd12864没有反应问题是:想把基于89c52的程序修改用到stc12c5a60s2上,但修改接口和头文件后 lcd12864没有反应

网友A:
LCD太慢,需要增加延迟时间。还有IO口要设置为准双向口模式。
我们也在51hei 上面分享了LCD12864的资料,没有更好只有最好
http://www.51hei.com/bbs/dpj-200462-1.html

网友B:
软件延时和定时器参数都要改